5.1v稳压管In4733

楼主(2008-07-08):
书本上介绍稳压管有 Iz稳定电流 和 最大稳定电流Izm两个比较重要的指标,而上面的datasheet里IN4733里怎么找不到最大稳定电流啊?那个Izk是什么参数啊?
请大虾指教。。。

楼主:
如果23v稳到5.1v,IN4733要串多大限流电阻合适呢?
我的5.1v接到mosfet的源极,栅级接23v 不消耗什么电流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让大虾们看的到,呵呵

网友:
Iz稳压电流(你的手册里是测试稳压电流,没写最大稳压电流)
Izk最小稳压电流(要大于这个电流才能正常稳压)

网友:
没读过专门稳压管的书,俺对稳压管器件的理解是——
1、管子在刚能被击穿时(曲线拐折处)的动态电阻较大,应避免使用这个区域。手册上给出有“Max. Zener Impedence”指标,只要让流过稳压管的电流>该测定条件Iz(其实应该是Iz_min),那么动态电阻就绝对会小于这个值。
2、动态电阻随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增大而减小,因此说电流取得越大稳压性能越好,但功耗也越大。
3、器件有个极限功耗指标,电流×稳压伏数不能超过这个指标,也许就是楼主说的Izm吧。(写成Iz_max更清楚些)
4、设计时让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在Iz_min~Iz_max之间取值,计算保证在任何允许的使用条件下都不超出这个范围,并综合考虑在稳压性能和功耗之间找个适当的平衡点。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

【3楼】 vivalite

Iz稳压电流(你的手册里是测试稳压电流,没写最大稳压电流)
Izk最小稳压电流(要大于这个电流才能正常稳压)
----------------------------------------------------------

我用1k/1W的两个功率电阻并成500和IN4733串在一块,接22v电源,测量IN4733为5.1v,没问题!
但两个电阻发热量巨大,In4733也有点热,按照 “Ivivalite”说的 Iz为稳压电流的话49mA的话,我现在的电流才(22-5.1)/500=33.8mA,怎么IN4733也会发热啊?

网友:
消耗功率当然产生热量。连intel的CPU都发热呢。根据你的要求设定合适的稳压电流吧。

网友:
4733靠自我击穿短路来消耗电能稳压,P=UI,肯定有功耗了。

网友:
49mA是手册给出的该型号的稳定电压值的测试条件,供参考用的。
一般有10mA足够了,不用很大,过了Iz_min之后的稳压特性几乎是一条直线。

楼主:
问题找到了,1k的电阻是0.25W的,所以发热大...

网友(2014-08-27):
好贴!需要查看手册中Iz/Vz那个曲线图,并不一定要将电流设置为那个测试电流,看图中从那个电流值开始,曲线变化趋近于直线,找到满意的电流值设置即可,稳压精度在容许范围内就可以了,以避免大的功率耗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