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器人爱好者论坛发现一个开源项目——HCR 家用机器人项目

楼主(2008-07-08):
在机器人爱好者论坛发现一个开源项目——HCR 家用机器人项目

项目页面: http://bbs.roboticfan.com/board.aspx?boardid=62

网友:
呵呵,项目刚开始,我在里面负责机械设计

网友:
恩,对了,顺便来挖下墙角,招募爱好者和加入 网址:www.roboticfan.com

网友(2008-10-03):
这样超级玩具我超级喜欢

网友:
有进展么?

网友(2009-02-25):
不知道什么时候,硬件平台才能搭建起来,我对定位算法比较感兴趣。 我目前做车载系统的多传感器融合。

网友(2009-06-06):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关注中,以后希望有机会能参与进来。

网友(2010-02-19):
这个应该有未来,我期待!

网友(2011-07-07):
比较喜欢,我们论坛能否也行动起来做啊!先大家上传些资料

网友:
能否 上传一些 源码 电路什么的啊 !!  新手报到!!!!!

网友(2014-12-26):
里面的项目不错啊 可惜点击不进去

网友:
都2008的项目了~!@#¥%@

网友(2015-03-07):
周末玩玩HCR
http://www.dfrobot.com.cn/commun ... amp;extra=#pid30199

例子代码
例子代码使用了Arduino操作系统 -ProtoThreads  这样可以专注设计各个进程,减小了各个程序之间的影响。
关于传感器的连接可以参考对端口的定义,代码实现了底层传感器的读取、电机驱动器的控制及其跌落、碰撞传感器的刹车机制。
所有传感器的数据都保存在变量里面,方便上层PC对数据的读取。后面要做的工作是编写 适合ROS的通信协议将数据传输到ROS。通过ROS仿真模型来实施显示数据。
#include <pt.h>    //ProtoThreads必须包含的头文件
#include <TimerOne.h> //使用定时器0来做时间片的定时

//---------------------跌落和碰撞传感器定义---------------------------------------------------
#define dropIsrFL  2  //D2跌落传感器前左,机器人离地距离大于厘米输出高电平
#define dropIsrFR  3  //D3跌落传感器前右,机器人离地距离大于厘米输出高电平
#define dropIsrBL  4  //D4跌落传感器后左,机器人离地距离大于厘米输出高电平
#define dropIsrBR  5  //D5跌落传感器后右,机器人离地距离大于厘米输出高电平
#define crashIsrFL 6  //D6碰撞传感器左,机器人碰撞输出地电平
#define crashIsrFM 7  //前中间碰撞传感器 接7口
#define crashIsrFR 8  //D8碰撞传感器右,机器人碰撞输出地电平

//---------------------红外传感器定义---------------------------------------------------------
#define infraredDistanceF1  A6  //HCR机器人 前端从左到右第1只  GP2YOA21红外测距传感器
#define infraredDistanceF2  A7  //第2只  GP2YOA21红外测距传感器
#define infraredDistanceF3  A8
#define infraredDistanceF4  A9
#define infraredDistanceF5  A10
#define infraredDistanceB1  A11 //HCR机器人后端从左到右第1只  GP2YOA21红外测距传感器
#define infraredDistanceB2  A12
#define infraredDistanceB3  A13

static int timer50msCounter1; //timer50msCounter为定时计数器
static int timer50msCounter2;
static int timer50msCounter3;
static int timer50msCounter4;
static int timer50msCounter5;
static int state1=0;          //state为灯的状态
boolean abortStatus = false;

#define dropFlgeFL  0b00000001  //跌落传感器前左 状态字 1 : 传感器动作
#define dropFlgeFR  0b00000010  //跌落传感器前右 状态字 1: 传感器动作
#define dropFlgeBL  0b00000100  //跌落传感器后左 状态字 1: 传感器动作
#define dropFlgeBR  0b00001000  //跌落传感器后右 状态字 1: 传感器动作
#define crashFlgeFL 0b00010000  //碰撞传感器左 状态字 1: 传感器动作
#define crashFlgeFM 0b00100000  //碰撞传感器中 状态字 1: 传感器动作
#define crashFlgeFR 0b01000000  //碰撞传感器右 状态字 1: 传感器动作
byte crashDropSensorStatus = 0;  //定义碰撞和跌落传感器状态字,每bit代表一个传感器状态 1代表触发

byte infraredRange[8];  //8个红外传感器测距结果,单位 厘米
int batteryVoltage;   //电源电压 123代表 12.3V
long EncoderCount1 = 0;  //编码器计数  范围为:-2147483648~2147483647
long EncoderCount2 = 0;
unsigned int ultrasonicDistance[6];  //6个超声波测量距离值,1-500厘米

int M1Speed = 0;  //电机1速度-164 到 164, -164反转最大速度, 0 电机停止,164正转最大速度
int M2Speed = 0;  //电机2速度-164 到 164

#define VOLTAGE_OUT  1 //电压输出
#define ENCODER_OUT  1 //编码器信息
#define IR_OUT        //红外传感器数据输出
#define U_OUT  1   //超声波输出使能

static struct pt pt1, pt2,pt3,pt4,pt5;

/*--------------------------------------------------------------------------------------------
函数说明:  底层跌落,碰撞,红外,超声波传感器读取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readSensor(void)
{
  byte i = 0;
  int val = 0;

  if(digitalRead(dropIsrFL) == HIGH)
  {
     abortHandle();  //机器人异常处理程序
     crashDropSensorStatus |= dropFlgeFL;
   }
  if(digitalRead(dropIsrFR) == HIGH)
  {
     abortHandle();  //机器人异常处理程序
     crashDropSensorStatus |= dropFlgeFR;
   }
  if(digitalRead(dropIsrBL) == HIGH)
  {
    abortHandle();  //机器人异常处理程序
     crashDropSensorStatus |= dropFlgeBL;
   }
  if(digitalRead(dropIsrBR) == HIGH)
  {
    abortHandle();  //机器人异常处理程序
     crashDropSensorStatus |= dropFlgeBR;
   }
  if(digitalRead(crashIsrFL) == LOW)
  {
     abortHandle();  //机器人异常处理程序
     crashDropSensorStatus |= crashFlgeFL;
   }
  if(digitalRead(crashIsrFM) == LOW)
  {
     abortHandle();  //机器人异常处理程序
     crashDropSensorStatus |= crashFlgeFM;
  }
  if(digitalRead(crashIsrFR) == LOW)
  {
     abortHandle();  //机器人异常处理程序
     crashDropSensorStatus |= crashFlgeFR;
  }
  for(i = 0;i < 8;i++)
  {
    val = analogRead(i+6);
    val = (6762/(val-9))-4;
    infraredRange = (byte)val;
  }
   #ifdef  IR_OUT   //输出 红外传感器信息
      Serial.print("IR Sensor out:");
    for(i=0;i<8;i++)
    {
      Serial.print(infraredRange,DEC);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 ");
  #endif

  motorGetSystemVoltage(&batteryVoltage);  //获取系统电压

  #ifdef  VOLTAGE_OUT     //输出 电压值
        Serial.print("Battery Voltage:");
        Serial.println(batteryVoltage,DEC);
  #endif

  motorGetEncoder(&EncoderCount1,&EncoderCount2);  //获取编码器累计脉冲数

  #ifdef  ENCODER_OUT     //输出 电压值
        Serial.print("Encoder:");
        Serial.print(EncoderCount1,DEC);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EncoderCount2,DEC);
        Serial.println("  ");
  #endif

}

/*--------------------------------------------------------------------------------------------
函数说明:  跌落\碰撞\红外传感器读取线程,每50ms读取一次
参数说明:  *pt - ProtoThreads 操作系统指针
返回值  :  无
---------------------------------------------------------------------------------------------*/
static int ReadSensorThread(struct pt *pt)
{
  PT_BEGIN(pt);  //线程开始
  while(1) //每个线程都不会死
  {
    PT_WAIT_UNTIL(pt, timer50msCounter1>0); //如果时间满了50毫秒,则继续执行,否则记录运行点,退出线程1
    readSensor();  //读取一次传感器
    timer50msCounter1 = 0; //计数器置零
  }
  PT_END(pt); //线程结束
}

/*--------------------------------------------------------------------------------------------
函数说明:  电机控制线程,每500ms发送一次电机控制命令
参数说明:  *pt - ProtoThreads 操作系统指针
返回值  :  无
---------------------------------------------------------------------------------------------*/
static int MotoControlThread(struct pt *pt)
{
  PT_BEGIN(pt);  //线程开始
  while(1) //每个线程都不会死
  {
    PT_WAIT_UNTIL(pt, timer50msCounter2 >= 10); //如果时间满了500毫秒,则继续执行,否则记录运行点,退出线程1
     // 测试是否有报警信号,确认是否使能驱动
    Serial3.println("1,CER");
    motorControl(M1Speed,M2Speed);
    timer50msCounter2 = 0; //计数器置零
  }
  PT_END(pt); //线程结束
}

/*--------------------------------------------------------------------------------------------
函数说明:  线程2,控制灯1
参数说明:  *pt - ProtoThreads 操作系统指针
返回值  :  无
---------------------------------------------------------------------------------------------*/
static int LEDBlinkThread(struct pt *pt)
{
  PT_BEGIN(pt); //线程开始
  while(1)
  {    //每个线程都不会死
    PT_WAIT_UNTIL(pt, timer50msCounter3 >= 10); //如果时间满了500毫秒,则继续执行,否则记录运行点,退出线程2
    timer50msCounter3 = 0;  //计数清零
    digitalWrite(13,state1);
    state1=!state1; //灯状态反转
  }
  PT_END(pt);  //线程结束
}

/*--------------------------------------------------------------------------------------------
函数说明:  电机测试进程
参数说明:  *pt - ProtoThreads 操作系统指针
返回值  :  无
---------------------------------------------------------------------------------------------*/
static int MotoTestThread(struct pt *pt)
{
  static int i;
  PT_BEGIN(pt); //线程开始
  while(1)
  {
    for(i=0;i<164;i++)
    {
      if(abortStatus == true)
      {
        timer50msCounter4 = 0;  //计数清零delay
        PT_WAIT_UNTIL(pt, timer50msCounter4 >= 40); //如果时间满了2000毫秒,则继续执行,否则记录运行点,退出线程
        abortStatus = false;
      }
      M1Speed = i;  //设置左右两个电机的速度
      M2Speed = i;
      motorControl(M1Speed,M2Speed);
      timer50msCounter4 = 0;  //计数清零
      PT_WAIT_UNTIL(pt, timer50msCounter4 >= 1); //如果时间满了50毫秒,则继续执行,否则记录运行点,退出线程
    }
    for(i=0;i>-164;i--)
    {
      if(abortStatus == true)
      {
        timer50msCounter4 = 0;  //计数清零
        PT_WAIT_UNTIL(pt, timer50msCounter4 >= 40); //如果时间满了2000毫秒,则继续执行,否则记录运行点,退出线程
        abortStatus = false;
      }
      M1Speed = i;  //设置左右两个电机的速度
      M2Speed = i;
      motorControl(M1Speed,M2Speed);
      timer50msCounter4 = 0;  //计数清零
      PT_WAIT_UNTIL(pt, timer50msCounter4 >= 1); //如果时间满了50毫秒,则继续执行,否则记录运行点,退出线程
    }
  }
  PT_END(pt);  //线程结束
}

/*--------------------------------------------------------------------------------------------
函数说明:  超声波读取进程,刷新频率5HZ
参数说明:  *pt - ProtoThreads 操作系统指针
返回值  :  无
---------------------------------------------------------------------------------------------*/
static int UltrasonicReadThread(struct pt *pt)
{
  static byte i;
  static byte temp1;
  static unsigned int distance;
  PT_BEGIN(pt); //线程开始
  while(1)
  {
    for(i=0;i<3;i++)
    {
      UltrasonicTriggerCommand(0x11+i);  //触发URM04超声波及其和他相背对方向的另外一个超声波
      UltrasonicTriggerCommand(0x16-i);
      timer50msCounter5 = 0;  //计数清零
      PT_WAIT_UNTIL(pt, timer50msCounter5 >= 1); //如果时间满了50毫秒,则继续执行,否则记录运行点,退出线程
    }
    for(i=0;i<6;i++)
    {
      if(UltrasonicReadCommand(0x11+i,&distance))
      {
        ultrasonicDistance = distance;
      }
      else ultrasonicDistance = 0xffff;
    }
    #ifdef  U_OUT
    Serial.print("Ultrasonic:");
    for(i=0;i<6;i++)
    {
      Serial.print(ultrasonicDistance,DEC);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 ");
    #endif
  }

  PT_END(pt);  //线程结束
}

/*--------------------------------------------------------------------------------------------
函数说明:  初始化函数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57600);    //COM用于debug
  Serial2.begin(19200);  //COM2用于读取URM04超声波
  Serial3.begin(57600);  //COM3用于Veyron电机驱动控制
  pinMode(13,OUTPUT);
  pinMode(dropIsrFL,INPUT);  //D2跌落传感器前左,机器人离地距离大于厘米输出高电平
  pinMode(dropIsrFR,INPUT);  //D3跌落传感器前右,机器人离地距离大于厘米输出高电平
  pinMode(dropIsrBL,INPUT);  //D21跌落传感器后左,机器人离地距离大于厘米输出高电平
  pinMode(dropIsrBR,INPUT);  //D20跌落传感器后右,机器人离地距离大于厘米输出高电平
  pinMode(crashIsrFL,INPUT);  //D19碰撞传感器左,机器人碰撞输出地电平
  pinMode(crashIsrFM,INPUT);  //D17碰撞传感器前中,机器人碰撞输出地电平
  pinMode(crashIsrFR,INPUT);  //D18碰撞传感器右,机器人碰撞输出地电平

  Timer1.initialize(50000); //设置定时器每50000微秒,也就是50毫秒钟进入一次中断服务程序
  Timer1.attachInterrupt( timer1Isr ); //定义中断后的服务程序
  PT_INIT(&pt1);  //线程1初始化
  PT_INIT(&pt2);  //线程2初始化
  PT_INIT(&pt3);  //线程3初始化
  PT_INIT(&pt4);  //线程4初始化
  PT_INIT(&pt5);  //线程5初始化
  motorCleanEncoder(1);
  motorCleanEncoder(2);
}

/*--------------------------------------------------------------------------------------------
函数说明:  主函数循环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loop () //这就是进行线程调度的地方
{
  ReadSensorThread(&pt1);  //执行线程1
  MotoControlThread(&pt2);  //执行线程2
  LEDBlinkThread(&pt3);  //执行线程3
  MotoTestThread(&pt4);  //执行线程4
  UltrasonicReadThread(&pt5);  //执行线程5
}

/*--------------------------------------------------------------------------------------------
函数说明:  机器人异常处理程序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abortHandle()
{
  M1Speed = 0;  //将左右两个电机的速度降低到0
  M2Speed = 0;
  motorControl(M1Speed,M2Speed);
  abortStatus = true;
}

超声波数据可以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