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用半导体制冷片做小空调的可行性

楼主(2008-07-08):
现在热死了,
所以在复习工程热力学时 ,看下了致冷的原理,突发奇想
用半导体制冷片做个小空调
查了下,它最低可以达到0度~功率100W左右 一般12V,9A
我这样想的,把屋里的空气吸入,经过半导体制冷片组成的换热器,空气被降温,在吹入屋里
而半导体制冷片产生的热量则有屋外吸入空气的散热,在吹出屋外
到时要在接个管子到外面~

最麻烦的是,要有管子和外部想连,把热量传递出去~
不知道可行不~

功率不大,最多两个制冷片,200W
实际制冷范围应该不大~

网友:
效率太低

网友:
哪有这样的制冷片卖啊??

楼主:
淘宝上很多 100W最便宜有36远的

网友:
买几片来冰啤酒喝,呵呵~~~

网友:
自己买个小空调拆了研究算了,几百元的那种,功率750左右。
我见别人用过,不过噪音很大

网友:
能效比太低.

网友:
100W是耗能,这样的制冷片保持5度左右的空间大小在0.5立方左右,但散热片要比较大

网友:
效率太低,与空调相比差太多.空调也不贵,如果你买上二十片制冷片的话.

网友:
效率太低,不适合

楼主:
没办法学校宿舍不给装空调~装了也交不起电费~
只是自己用.范围一个床.功率200W以内~

网友:
0.5立方,是完全密封的条件。。。 哈哈,你的床凉了,你的室友都熟了?????????????

楼主:
不是的,换热的空气是直接排除室外的~
200W才0.5立方? 20度~
怎么算呢?

网友:
制冷片的高效率就是在冷热两端温差比较小的时候,如果温差大,效率会急剧下降
在极端条件下,热端达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制冷片不但不会制冷,还会产生高热

网友:
多个几张当床垫算了.

是不是整个片都冷,也就是热量转移到电源上了?

网友:
不可以 基本上它需要三倍的制冷面积去散热 而且要装风扇强制散热  现在用它做了一个主动散热器在设备里面 很难伺候 冷端热端都要加风扇  我用60瓦的 热端装了3个p3_slot1那么大的散热片 以及两个60的大风扇才把温度降下来  你用它做空调.....估计你这边相当于小冷风另一边就跟电暖器一样了  这东西还不能连续长时间工作

楼主:
通电后,冷端发冷,热端热,~热量全部传到热端去了~
一般热端温度不能超过60度,不然容易烧毁~

楼主:
汗,感觉很麻烦的
散热还好,我用电机吸入室外的空气拼命吹,估计室外温度最高39度,可以把冷却片保持在45度就可以了,在排出室外
不能持续工作就很麻烦了~~
晕~

网友:
我说的不能长时间持续工作 是因为买到的质量参差不齐  时间长了就有坏的真是@#$%^!~~~

网友:
做个小冰杯冰冰水喝可以,哈哈,我也正想搞几片玩玩.

网友:
gerbee 说的没错。
我怕热,2个月前就开始考虑制冷片了,别说做冷风机,就是做小冰箱也不是很好的选择。

真的会一边小冷风另一边就跟电暖器一样。现在只能忍着,找有空调的房子租。

网友:
以前我倒是想过用这个制作个冻啤酒的小冰箱,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冰箱外壳,只好暂缓这个计划了.如果咱们网站谁有合适的外壳,可以马上开始做这个事情,制冷片的热面和冷面只要在温差范围就可以正常工作,有一些应用场合是将几片级联到一起,实现制冷零下几十度左右的温度.

网友:
我早就想过做一个半导体制冷风扇,半导体制冷片做小空调就没有什么可能的,做一个半导体制冷风扇就有可能,那个热量就不管它了,先用冷风吹一下才算。.^^.

网友:
http://www.newegg.com.cn/Products/ProductDetail.aspx?sysno=32040
新蛋上有卖成品汽车冰箱的..估计也是这个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
200W的直流电源就不是那么好解决了,实际上还必须有大散热片加强制风扇制冷,真的做起来是很麻烦的,关键是效率太低了。如果真的有价值的话,市场上早该有产品了。

网友:
楼上各位做冰箱的 直接去淘宝吧 反正大家只是用来喝杯冰水用 diy某些东西时间成本有的时候并不划算

网友:
饮水机就有用的,那天饮水坏了,拆开一看就是。。。

网友:
这是电能消耗设备,散热量一定大于制冷量
制冷部分与散热部分需要分处室内室外两部分才行
有把热量输送到室外的热机结构,就等于在做空调了

网友:
可以用循环水冷方式,用汽车散热片等,或者如果家里有自来水管的话那直接把发热一面的热量传到自来水管上,这样就省了很多东西。

网友:
淘宝有卖的,买个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考虑水冷比较现实点。我是说用水来冷你的身体。

网友A: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热能收集系统

在单位,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原因,把空调设置为18℃。我们在单位的心情啊,真的是叭凉叭凉的,真的

在家里,没有钱租带空调的房子,老天爷把温度设置为36℃,一晚上直接对着风扇吹都要热醒N次!

网友:
卓越网上有卖半导体制冷的小冰箱了 在家电那一块
http://www.amazon.cn/mn/browseApp?ref=CN&pageletid=xizang&uid=168-4723419-8793856&nodeid=64784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热端接小水箱,用水泵循环散热到室外

网友:
小冰箱是用的半导体制冷模块,一般是12伏的,将汽车的24伏特dcdc变换得到12伏特,是一个开关电源,而且可输出220v交流,供手机充电或笔记本供电(有些功率不够),可以控制电流方向进行制冷或制热,夏天可放几根冰棍或几瓶饮料,冬天可加热牛奶等.半导体制冷块有逆效应,可进行温差发电!

网友:
一般车是12V,无须24V->12V,当然不是很稳定.

网友:
效率太低了,一般只有40%。

也就是你输入100W的电功率只能“搬动”40W的热量,而一般的空调压缩机输入100W的电能“搬动”250W-300W的热量。

并且一般的单级半导体制冷只能达到7度的温差,想要温差高就要用多级。

网友:
做小冰箱可以,做空调不行

网友:
年头时在淘宝上买了几片,想做个半导体制冷的小冰箱,到现在都没有动手!唉!........

网友(2010-08-24):
xian想法挺好的,就是行不通呀,

网友(2013-06-28):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热能收集系统

在单位,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原因,把空调设置为18℃。我们在单位的心情啊,真 ...

5年之后,居然一样,,,可惜房价不同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00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