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值为1K的新西达2212电机.桨为GWS三叶9050正反.加速度用MMA7260,角速度用ENC-03MB,

楼主(2008-07-09):
KV值为1K的新西达2212电机.桨为GWS三叶9050正反.

加速度用MMA7260,角速度用ENC-03MB,把精力放到软件

上.

电调25安.遥控用6通道,这两个用成熟产品(资金时间限制).

主控芯片用ATMEGA168

骨架每人都做一个,有机会就做.

今天着手入材料.

大家评一下这个配置吧.

同时给个商家的建议.(TAOBAO什么的)

网友:
MAX电流有多少? 拉力有没有测试过? 四个一起的话电流也是相当可观啊

网友:
我最近买了电子秤和转速表,打算测试电机的拉力和在不同尺寸浆的状态下的 电流和拉力.主要是目前电机太多.匹配的浆也多,要多挑几样做匹配测试

网友:
呵呵,四电调一齐启动,电流确实相当可观

网友:
我很赞成这个方法,就做飞控。

楼主:
电池我暂不考滤,一开始用两台至三台ATX电源供电.

网友:
KV值为1K的新西达2212电机.桨为GWS三叶9050拉力如何啊,有测试结果吗,共享一下,我也想用这套东西。
谢谢啊

网友:
对于GWS三叶9050来说,新西达2212的KV1000太高了,明显不匹配。建议选择KV600-750的电机试试。
1. Tower Pro 970KV 外转子无刷马达BM2410-12(星形) (含实测数据)(根据Tower Pro的选型资料应该是600KV的)

http://www.himodel.com/p_electric/electric_747.php

2. 飞速达 FC2830-16 外转子无刷电机 /730KV

http://www.himodel.com/p_electric/electric_4178.php

我没有测试过这些配置,请有条件的朋友测试一下, 11V以下,拉力在200g时,g/W值应该在9以上(建议选11.1V锂离子电池)

网友(2009-02-04):
mgeg168 只有8k flash 不够用 建议换mega32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