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编码器TI例程问题

楼主(2008-07-09):
1.位置检测,计算过程中的变量的定义
/*--------------------------------------------------------------------
Define the structure of the QEP (Quadrature Encoder) Driver Object
-----------------------------------------------------------------------------*/
typedef struct {int16 ElecTheta;            // Output: Motor Electrical angle (Q15)
//(输出的电角度?)
                int16 MechTheta;       // Output: Motor Mechanical Angle (Q15)
//(输出的机械角度?)
                Uint16 DirectionQep;    // Output: Motor rotation direction (Q0)
//(电机转向?)
                Uint16 QepCountIndex;   // Variable: Encoder counter index (Q0)
//(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
                Uint16 RawTheta;        // Variable: Raw angle from Timer 2 (Q0)
//(某一时刻转子对于定子A相的绝对角度?)
                Uint32 MechScaler;      // Parameter: 0.9999/total count (Q30)
//(每个脉冲所转过的机械角度?)
                Uint16 LineEncoder;     // Parameter: Number of line encoder (Q0)
//(编码器每转输出的脉冲个数?)
                Uint16 PolePairs;       // Parameter: Number of pole pairs (Q0)
//(极对数)
                int16 CalibratedAngle; // Parameter: Raw angular offset between encoder //index and phase a (Q0)
                                    //翻译过来是编码器与定子A相之间的角度偏量,//但不知道到底这个偏移量是指什么,请教高人
                Uint16 IndexSyncFlag;   // Output: Index sync status (Q0)         (?)
                void (*init)();         // Pointer to the init function
//(初始化函数)
                void (*calc)();         // Pointer to the calc function
//(位置测量,计算函数)
                void (*isr)();          // Pointer to the isr function
//(Z信号的捕获中断)
                }  QEP;

上面的汉语解释不知道对不对,请高人过目,指出问题。

2、变量的初始化
#define QEP_DEFAULTS { 0x0, 0x0,0x0,0x0,0x0,0x00020C4A,0x0,4,-1250,0x0,  \
                (void (*)(Uint32))F281X_EV1_QEP_Init,                    \
                (void (*)(Uint32))F281X_EV1_QEP_Calc,                             \
                (void (*)(Uint32))F281X_EV1_QEP_Isr }

QEP qep1 = QEP_DEFAULTS;

// Applied-motion PMSM motor: 24-v, 8-pole, 2000 line encoder, CalibratedAngle = -1250
// MechScaler = 1/8000 = 0x00020C4A (Q30)

主程序里还有QEP模块的初始化,与上面的初始化有一点点重复的地方。
// Initialize QEP module
    qep1.LineEncoder = 2000;
    qep1.MechScaler = _IQ30(0.25/qep1.LineEncoder);
    qep1.PolePairs = P/2;
    qep1.CalibratedAngle = -1250;
    qep1.init(&qep1);

此处要请教高手指导的问题就是:CalibratedAngle到底是什么东西?

3、功能模块程序

3、1 在进行正交编码,捕获Z之前对2812的寄存器进行初始化,设置定时器2为QEP电路提供基准时钟
void  F281X_EV1_QEP_Init(QEP *p)
{

          EvaRegs.CAPCONA.all = 0X9004;    // Set up capture units
          EvaRegs.T2CON.all = 0X9870;     // Set up capture timer
          EvaRegs.T2PR = 4*p->LineEncoder;     // Init Timer 1 period Register
          EvaRegs.EVAIFRC.bit.CAP3INT = 1;     // Clear CAP3 flag
          EvaRegs.EVAIMRC.bit.CAP3INT = 1;     // Enable CAP3 Interrupt

          EALLOW;                       // Enable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 |= 0x0700;     // Set up the capture pins to primary functions
          EDIS;                         // Disable EALLOW
}

此处要请教高手问题就是:EvaRegs.T2PR = 4*p->LineEncoder,根据上面初始化的定义,4*2000=8000个脉冲对应的就应该是一个360度的机械角度,也就该是一个定时周期,此时一个周期计算完毕,超过360度的角度就从新开始?假如此时的角度是200度,是不是对应的脉冲数就该是8000*200/360=4444个脉冲?

3、2

void F281X_EV1_QEP_Calc(QEP *p)
{

     int32 Tmp;

// Check the rotational direction
     p->DirectionQep = 0x4000&EvaRegs.GPTCONA.all;
//(GPTCONA的第14位为定时器2的状态,只读,如果是递增记数就是电机正转,递减就是电机反转?和4000相与就是为了只保留第14位信号?)

     p->DirectionQep = p->DirectionQep>>14;
//得到电机的转向,是0是1就知道是正转还是反转?

// Check the timer 2 counter for QEP
     p->RawTheta = EvaRegs.T2CNT + p->CalibratedAngle;
//按照定义RawTheta为转子即时的位置对应的脉冲,那就应该是转子对应定子A相的初始位置的角度+转过的相对角度,在TI的例程里定义
//的转子对应定子A相的初始位置的角度为0吗?如果是那此处就应该是p->RawTheta = EvaRegs.T2CNT+0。为何有CalibratedAngle?

// Compute the mechanical angle in Q15
     Tmp = __qmpy32by16(p->MechScaler,p->RawTheta,31);    // Q15 = Q30*Q0
     p->MechTheta = (int16)(Tmp);                         // Q15 -> Q15
     p->MechTheta &= 0x7FFF;                              // Wrap around 0x07FFF
//__qmpy32by16()我好象没找到是什么含义,理解起来应该是p->MechScaler*p->RawTheta,再转换格式对吧?能否请高人说下
//p->MechTheta 为何要和0x7FFF相与?按我的理解,TMP已经计算得到了即时的机械角
//度,消除第0到11位,保留高位的15为,这样不仅对整个角度的大小没有大的影响,并//且转换成了Q15格式,而Q15格式里,7FFF最大,代表360度,也代表的是1,相与是
//是为了将大于360度的角度转换过来。此处我还是不大清楚。烦请高人解释下下。

// Compute the electrical angle in Q15
     p->ElecTheta = p->PolePairs*p->MechTheta;            // Q0*Q15 = Q15
//计算电角度,电角度=极对数*机械角度

     p->ElecTheta &= 0x7FFF;                              // Wrap around 0x07FFF
}

void F281X_EV1_QEP_Isr(QEP *p)
{

     p->QepCountIndex = EvaRegs.T2CNT;    // Get the timer 2 counter for one mechanical revolution

     EvaRegs.T2CNT = 0;                   // Reset the timer 2 counter
     p->IndexSyncFlag = 0x00F0;           // Set the index flag
// p->IndexSyncFlag是个什么信号?
}

按照道理,PMSM应该有个初始定位的过程,采用最简单的6个区的定位,也就是针对编码器发出的UVW信号判断在哪个60度的区,然后再给定角度完事,这段程序应该放在主程序里系统初始化之后吧?假设此时UVW信号为101,这时候转子在第一个区,也就是0-60度范围之内,那么就设定转子在相对于定子A相30度的地方,这样做有最大30度的误差,会导致电机可能不会以最大转矩启动,但启动是没问题。
此时是不是应该把这些角度转换为脉冲个数,送给EvaRegs.T2CNT做为初始角度去计算?
//转子初始定位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8==1&&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9==0&&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0==1)
    InitAngle=30度;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8==1&&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9==0&&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0==0)
    InitAngle=90;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8==1&&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9==1&&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0==0)
    InitAngle=150;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8==0&&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9==1&&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0==0)
    InitAngle=210;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8==0&&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9==1&&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0==1)
    InitAngle=270;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8==0&&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9==0&&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0==1)
    InitAngle=330;

网友:
CalibratedAngle
指的是编码器的z脉冲与电机a相绕组轴线的偏移角
从这个定义来看,在此程序中是将z脉冲与a相绕组重合时的转子位置作为0度电气角的位置
这个变量是用来补偿0位偏移量的

网友(2009-05-14):
我也存在这些疑问啊。。希望做过的高手给讲解讲解。。。万分感谢啊

网友:
xj_1232005
你好!  CalibratedAngle我也不是很理解,它具体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用的电机的极对数是4,2000码的,那这个CalibratedAngle应是-1250 还是-2365? 谢谢 现在电机启动不正常,转一点,一圈都没到就不转了。。。。可能是不是这个参数的原因?

网友(2009-09-10):
CalibratedAngle这个角度不是算出来的,是实际实验测试出来的。

网友(2013-04-11):
你好楼主,在嘛。跟你交流个东西!我怎么加你都不行,我QQ:895498069

网友(2014-04-17):
这?在哪里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