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做双路可调电源,关于模拟线性隔离方案.

楼主(2008-07-09):
不错.最近我也在弄仪器.自己在做双路电路(完全隔离),但在模拟线性隔离取样上有一些问题,没办法.因为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双路需要隔离.两路电源需要隔开地.
2.需要两路同时显示在一块LCD屏上.
3.需要线性测试.不能用简单耦.因为普通光耦是非线性的.
4.零件需要是常见能购买到的.
以上的要求.请大家帮我想想这个解决方案.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有遇到.谢谢.

网友:
用带AD的MCU做测量,结果通过光偶传输!
可以供选择的MCU有,PIC12F675,TINY13!

楼主:
普通光耦是非线性的.线性光耦价格不便宜...

网友:
以前也想做的,ad采样那里不好解决! 使用带差动输入的ad应该可以

楼主:
没有更好的方法能解决吗?有一个朋友给我说.用LM331可以解决...有没有朋友用过?

网友:
LZ没明白我的意思。
用MCU读取待测电压数值,转换为二进制数字代码后,
自己定义个数据格式,通过光偶隔离、传输数据,传输的这个数据不是模拟量。

楼主:
如果我用ADC0809的话.是并口的..那样我就要8个光耦了.

网友:
你可以用串行的

网友:
當然是用串口,只需2-3個光耦

网友:
我想到的办法是一个光耦
光耦的输入肯定是电流信号,输出肯定是非线性的,然后单片机(有ad功能)查表转成线性。
光耦肯定是互相有区别的,线性表可以通过另外一个电路整定,或由此单片机自己整定。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做的,还有不知道,普通光耦用时间长了会不会有很大变化。我没有实践过。

楼主:
非线性查表一一对应理论上是可以的.但难保不同的耦的性能不同,造成误差太大了.

网友:
LM331 阿,主要是不共地测量问题,解决不好 ,要是外部电源并联或者串联 就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串行AD,线性光耦还没有用过.

网友:
【10楼】 homedou
对每个光耦做非线性的整定,用avr也不麻烦。主要是怕光耦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太大,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在另一个论坛上有人建议我使用两块带AD的单片机,然后用光耦隔离串口使用.

网友:
汗,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用2块单片机!

网友:
为什么要用线性光耦,两路完全独立的DA输出不就行了,DA的数据用普通光耦隔离一下就行
我们电源都是这么做的,而且是三路独立

楼主:
yuhang
能不能给我一个实际的电路图给我看下呢?看下你们的是如何设计的?谢谢了.

网友:
路过,顶一下,要做板的找我哦,我这板做的可以的哦

网友(2008-12-23):
一个串行AD

三个光偶而已,普通光偶即可....

网友:
就用14楼的方法吧.

或者一路用串行的AD,通过光偶到另一路的MCU,然后读出数据,就可以实现双路隔离采样了.

网友:
提供一个方案

普通光耦、少量普通器件组合,实现线性0.1%  优点: 初级无源,成本很低,光耦输入、线性输出

感兴趣可交流。   联系 010-64931024   李     li_rt@tom.com

www.langkunstar.cn

网友(2012-01-14):
用两个普通光耦就可以实现现行传递啊

网友:
为什么要模拟线性隔离方案?做数字隔离不就行了?个人感觉16楼yuhang 的方案就挺好。或用两个单片机分别采样隔离后传给一个单片机做显示,不要考虑线性光耦--太贵,或LM331--麻烦,19楼LIRT 的方案,如没猜错的话是使用两个普通光耦模拟线性光耦,也不是个好办法。

网友:
各有各的想法  学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