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研究过爱华的线控RC737,最近在做MP3.想用它来做线控..大家帮忙找找资料..

楼主(2008-07-09):
如题..
最近做VS1003解码的MP3..
我同事买了两条线控.每条才19块.如果能利用起来.真的是很不错.

如图

华RC737-长短线数码显示透明导管式线控耳塞,简装,长短线设置,耳机线总长1.8 米,短线3芯镀金3.5插头,耳机与线控器可分开独立使用效果出色高性价比.带液晶屏显长条形线控器,数码线控器功能键:DSL、REW、FF、设计为轻触按钮,其中音量为拨盘调节,线控器体积:1×2×8CM,有进,退,暂停,HOLD拨动开关

楼主:
估计是没结果.网上找了一个早上一点资料都没有.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接口的。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是SPI的接口还是I2C的接口 。我估计是这两个接口。控制部分是5根线,2根电源线,剩下的3根应该就是SPI的接口。通过SPI来进行数据的交换

网友:
没有吧好像是几个分压电阻,机器里的AD转换的到不同的电压,确定是什么按键按下了,我以前拆过

网友(2009-01-20):
同意楼上

网友(2009-04-26):
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