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I/O口实现测量可调电阻,调节LED的闪烁频率!

楼主(2008-07-09):
相信大家都见过用普通I/O口测量电阻方案,一直以来没有亲自动手制作.今天终于制作成功!实现用普通I/O测量可调电阻,调节LED闪烁频率!现与大家一起分享!

//引入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elay.c"
#include     <pic1684.h>

//输入定义***********************************************************
#define       Key       RA0                                //按键输入
#define       InRc      RA1                                //测量输入

//输出定义***********************************************************
#define       RcSu      TRISA1                             //输出设置

//公用变量***********************************************************
     unsigned char cycle = 0;                              //计时母数
     unsigned char coune = 0;                              //时间计数

//*******************************************************************
//函数名称:port_init();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功能描述:端口设置
//建造日期:2008.07.08
//*******************************************************************
void PortInit(void)
{
     PORTA = 0x00;                                         //
     PORTB = 0x00;                                         //

     TRISA = 0x01;                                         //A 口设置
     TRISB = 0x00;                                         //B 口设置
}

//*******************************************************************
//函数名称:IdsInit();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功能描述:中断设置
//建造日期:2008.07.08
//*******************************************************************
void IdsInit(void)
{
     OPTION = 0x87;                                        //分频因子
     TMR0 = 0x3d;                                          //定时初值
     T0IE = 1;                                             //开启定时
     GIE = 1;                                              //准许中断
}

//*******************************************************************
//函数名称:DischargeOut();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功能描述:电容放电
//建造日期:2008.07.08
//*******************************************************************
void DischargeOut(void)
{
     InRc = 0;                                             //置低电平
     RcSu = 0;                                             //开始放电

     DelayMs(1);                                           //放电时间
}

//*******************************************************************
//函数名称:SurveyRc();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充电时间
//功能描述:测量充电时间
//建造日期:2008.07.08
//*******************************************************************
unsigned char SurveyRc(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 = 0;                              //时间计数

     DischargeOut();                                       //电容放电
     RcSu = 1;                                             //输入设置

     while (!InRc)
      {
       count++;                                            //开始计时
       if (count == 100) break;                            //最大限时
      }

     return count;                                         //返回时间
}

//*******************************************************************
//函数名称:DataAdd(*buffer, size);
//输入参数:缓冲区首址, 大小
//输出参数:数据总和
//功能描述:缓冲区所有数据相加
//建造日期:2008.07.08
//*******************************************************************
unsigned int DataAdd(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int add;
     unsigned char i;

     add = 0;                                              //数据清零

     for (i = 0; i < size; i++)
      {
       add += buffer;                                   //数据相加
      }

     return add;                                           //返回总和
}

//*******************************************************************
//函数名称:DataMax(*buffer, size);
//输入参数:缓冲区首址, 大小
//输出参数:数据最大值
//功能描述:选出缓冲区最大值
//建造日期:2008.07.08
//*******************************************************************
unsigned char DataMax(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max, i;

     max = buffer[0];                                      //假设最大

     for (i = 1; i < size; i++)
      {
       if (max < buffer) max = buffer;               //对比最大
      }

     return max;                                           //最大数据
}

//*******************************************************************
//函数名称:DataMin(*buffer, size);
//输入参数:缓冲区首址, 大小
//输出参数:数据最小大值
//功能描述:选出缓冲区最小值
//建造日期:2008.07.08
//*******************************************************************
unsigned char DataMin(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min, i;

     min = buffer[0];                                      //假设最小

     for (i = 1; i < size; i++)
      {
       if (min > buffer) min = buffer;               //对比最小
      }

     return min;                                           //最小数据
}

//*******************************************************************
//函数名称:DataEqually(idend, isor);
//输入参数:被除数,除数
//输出参数:平均值
//功能描述:使所数据相等
//建造日期:2008.07.08
//*******************************************************************
unsigned char DataEqually(unsigned int idend, unsigned char isor)
{
     return (idend / isor);                                //数据平均
}

//*******************************************************************
//函数名称:FilterData();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平均值
//功能描述:取样平均滤波
//建造日期:2008.07.08
//*******************************************************************
unsigned char Filter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max, min, data[10];
     unsigned int sum;

     for (i = 0; i < 10; i++) data = SurveyRc();        //收集数据

     sum = DataAdd(data, 10);                              //数据相加
     max = DataMax(data, 10);                              //取最大值
     min = DataMin(data, 10);                              //取最小值

     return (DataEqually((sum - max - min), 8));           //取平均值
}

//*******************************************************************
//函数名称:MonitorRC();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功能描述:监测电位器
//建造日期:2008.07.08
//*******************************************************************
void MonitorRC(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value[8];
     unsigned char i, update;

     update = DataEqually((DataAdd(value, 8)), 8);         //数据平均

     if (update != cycle)                                  //数据变动
      {
       cycle = update;                                     //更新周期
       coune = 0;                                          //计数清零
      }

     for (i = 0; i < 7; i++) value = value[i + 1];      //数据左移

     value[7] = FilterData();                              //采集数据
}

//*******************************************************************
//函数名称:TimeInt();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功能描述:定时中断服务
//建造日期:2008.07.08
//*******************************************************************
void interrupt TimeInt(void)
{
     coune++;                                              //周期递增

     if (coune == cycle)                                   //是否相等
      {
       coune = 0;                                          //周期清零
       PORTB ^= 0x80;                                      //输出指示
      }

     TMR0 = 0x3d;                                          //定时初值
     T0IF = 0;                                             //清除标志
}

//*******************************************************************
//函数名称:main();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功能描述:主要程序
//建造日期:2008.07.08
//*******************************************************************
void main(void)
{
     PortInit();                                           //脚位设置
     IdsInit();                                            //中数设置

     while (1)
      {
       MonitorRC();                                        //启动监测
       DelayMs(5);                                         //监测周期
      }
}

网友:
顶一下,楼主能测量出阻值大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