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IO口

楼主(2008-07-09):
自己搭了个电路如下:
F2812PWM口不接任何东西的时候,量出来0.08v-3.38v 的PWM波
接到如下的电路中:
R1=161.5欧姆时,量PWM是0.68v-3.38v
R1=136.5欧姆时,量PWM是0.72v-3.38v
估计是电流流进2812的IO口形成一定的压降,所以PWM出来的方波低电平被拉高了。

查了datasheet但并没有IO口的内部结构图啊!有谁知道2812IO口的内部引脚原理图,想知道2812的IO引脚最大能承受多大的灌电流!
以前R1接的阻值比较小,结果IO口就出了问题,导致PWM口不接任何东西的时候,PWM波的低电平也很高,估计是被烧伤了,呵呵!
有哪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
小心别把io烧了

2812太脆弱了

还是epm240强悍

io端口接12伏 5分钟后 芯片爆烫,凉下来后照样用

网友(2011-12-12):
1楼说了 4毫安啊,某些引脚,如XINTF , T1CTRIP_PDPINTA, TDO, XCLKOUT, XF, EMU0, and EMU1 可以SINK到8毫安。

楼主还是老实用个三极管在光耦前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