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ng_matrix兄请进,这张反电动势的图是怎样量出来的?

楼主(2008-07-10):
请问你这张反电动势的图是怎样量出来的?

图片

昨天心血来潮买了个数字示波器, 想看看自己的电调的波型, 旦不知道要量哪里。。。

网友:
有钱人啊,买数字的,我这个是最差的模拟20M示波器,还是问朋友借来的,呵呵
波形是无刷电机任意一根线对地电压,每格5V,不过这个电机结构比较特殊,就是那个给xj_1232005测试的KV6000内转子

楼主:
昨天测过, 我对地的波形不是正弦波

网友:
那是啥样的呢,贴个图吧

楼主:
今晚回去贴

楼主:
保存功能不会用, 用相机拍的
黄色部分是其中一相对地的波形。
白色是标尺

奇怪为什么不是正弦波

网友:
呵呵,你用的啥电机?等我有空再去量一下,那个图很早以前了,工作状态有点记不清楚了

楼主:
新西达2212 1000kv

网友:
发向电动不是这个样子吧,把正负直接接电机,看看

网友:
回8楼,别乱接呀,如果在实验室里用稳压电源供电,千万别把示波器的地线接在电调的任意输出上,否则,相当于把一相对地短路。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除非,你有差分探头,或者你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如fluke199.

网友(2009-04-04):
你这量的是PWM的波形,不是反电势,正常的反电势是梯形波! 三相反电势加起来是个三角波.
由于电机基本都用PWM斩波驱动,所以你测的时候会在你测的结果中叠加有PWM的信号!

网友:
你的时基是10us,太小了,看到的是PWM脉冲,用1ms时基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