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网上能找到原装AVR ISP MKII,及原装AVR JTAG MKII的线路吗?

楼主(2008-07-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肯定能找到,时间早迟的问题...

网友:
就算有了电路图,程序也没法搞吧。

网友:
如果是4层或6层板的,也解剖?

网友:
看这阵势,阿莫是准备做 MKII 了 ?

网友:
1。M128芯片能解密,价格低得超出大家的想像。
--------------------------------------------------------------
解密能得到 hex 文件,但是估计 程序肯定是经过加密的,那还得反汇编,跟综调试。如果程序破解成功了,那仿 MKII 就简单了,哈哈……,阿莫,看你们的了。

网友:
老莫会公开这个h*e*x么?呵呵.

网友:
那就说明我们可以用到价格低一点的了……

网友:
不求公布HEX文件,破解仿造本就有风险,要求公开HEX文件也太过分了点,但是如果仿造成功,价格还可以的话,我肯定买一台。记得阿莫推出AVR32开发板的时候,开始说价格在300-400间,我就准备搞一块玩玩,后面真的出来来,要499,想想用不着,就没买了,但是MKII如果仿成功的话,500以下我肯定买。话放这里了,等阿莫的好消息,哈哈……

网友:
破解M128听说只要800

网友:
既然
1。M128芯片能解密,价格低得超出大家的想像。
2。四层板也能克隆,价格低得超出大家的想像。
3。甚至能帮你画出PROTEL格式的PCB与线路图,价格低得超出大家的想像。

那又有何难

armok还要找资料干什么?

网友:
等着阿莫的电路图……

网友:
找深圳的龙人计算机,专门干这个的,阿莫可以去参观一下,专业级的抄板,抄软件,解密,试产公司。估计会满意的。

网友:
线路图。。。。 从PCB直接画sch貌似太难了
导出网络表,按照网表画原理图吧

网友:
to 【21楼】 jjldc 九九
    给你一块电路板实物,你怎么导法? 只能尾随pcb布线去画。还有本身电路基础要扎实,能查出错误,画出我们平常看的原理图。

我以前追过几块板,不是很容易做

网友:
128破解才几百块钱

网友:
【19楼】 armok 阿莫

我分析过的4-6层板不下20块……

网友:
四层板,一般是这样来做的,内部一层电源(可能有3.3V ,1.8V,1.2V,5V等都走这层),再内层走地,顶层和底层走线或大面积地。

网友:
http://www.pcbwork.net/几十号人马,老大好象是姓夏,时间长有点不记得了,人不错。

网友:
把PCB给做板的厂家,他就给你搞成*.pcb文件了.

然后根据图画sch,多层板不磨的话很困难的.

网友:
to 【21楼】 jjldc 九九
    给你一块电路板实物,你怎么导法? 只能尾随pcb布线去画。还有本身电路基础要扎实,能查出错误,画出我们平常看的原理图。

我以前追过几块板,不是很容易做

以前不是有个COOL帖 将抄板,磨啊磨,从扫描的版图-》PCB文件的么?

网友:
to 【29楼】 jjldc 九九
    哦,还有这种玩法,这不跟自己搞得方法一样么,自己搞也是这个思路。

网友:
至少要废掉一个板才能抄,先拆元件,记录下元件位置,拆完扫描,2面都扫,然后磨掉阻焊,扫描铜皮,再磨掉真反面表层,露出内部电源层和地层,扫描,最后把这些层图片缩放到合适尺寸,做背景图片,用软件把PROTEL软件变成半透明,在PROTLE里面手工描图,要相当的功夫和耐心,并且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的准确。

有人说用软件转成PCB的各层,实际上一般不这么做,尤其是高精度的板子,扫描的一点毛刺,转出来都可能导致整个板子废掉。

网友:
多层板分析线路可以利用X光机拍片子,调整放射源的距离就可以看清楚每层的布线,好处是不破坏板子。
这个方法曾经破解过6层板子,很成功。

网友:
看来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网友:
因为4层或者6层的中间至少有两层是用来走电源和地的,极少走信号线。找个各个主要ic的电源和地引脚基本能确定走向。
对于极少数的信号线一般在了解原理后也很好找。而对于6层板那难道就大多了。

网友:
期待廉价MKII早点出来,AVR32早点成熟。

网友(2013-01-06):
挖下坟
以前我们让抄过6层板的,不过价钱蛮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