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段码LCD驱动的朋友帮忙看看有些段码比较淡的原因

楼主(2008-07-10):
最近在用MSP430的一款单片机带LCD驱动的,在驱动一个40*4的LCD.1/3BASI,1/4DUTY...视角为6点
我用设置FLCD频率为32HZ的时候.感觉屏有点闪..在亮度比较高的地方看,会更觉得屏闪烁,然后又把刷新频率提高到64HZ,闪烁现像没有了,但发现会有一些段码比较淡一点,比如一个7字,坚起来的会比横的稍微淡,再把频率调高到128HZ,这种淡的现像更明显了,我想问一下,液晶的刷新频率会和显示淡有关系吗?我打电话给开模具的工程师,她告诉我说一般液晶的刷新频率不会设置高于50HZ的,但我的430的就只能设置这几个频率了,16,32,64,128...那只能选择32HZ了,但发现屏是会有闪烁的....这个闪烁LCD那边的可以控制的吗?

网友:
应该设置到64没问题的,按道路设置高了反而太黑,

问题是不是出在LCD的驱动电压上,这个参数容易忽略

像Mega169的芯片,驱动的液晶片的电压范围是2.xx-3.xx伏

看看你的MSP430的驱动电压与屏是否匹配

网友:
先确定不是你程序的问题,在写一次LCD后停止对LCD的操作,看看还有没有闪。

还有偏压和duty的设置一定要对。

LCD的驱动电压调整看看,但是应该不会造成亮度不均。

网友:
段码比较淡的原因是电压不够。有几种可能的问题:
1)驱动电压不够,或不稳
2)可能没有真正驱动该段,是感应电压让它点亮的,看看有没有不该亮的笔段亮了
3)Bias或duty不正确导致实际加在LCD笔段上的电压不够

网友:
430使用 不同模式   对比度电阻的接法不同

网友(2012-12-06):
几年前的帖子啦?最大的可能是电流不够,能亮电压就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