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莫这搞了四个陀螺.过两天到手后准备开工测试.

楼主(2008-07-10):
从阿莫这搞了四个陀螺.过两天到手后准备开工测试.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提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
【1楼】 armok 阿莫

呵呵,螺旋桨直接打在上面可能会坏,其它还没见过

楼主:
我的加速度计用的是1.5g版(由于这个传感器的特性,上升可能会有辅助传感器.不然上升达到0.5个g以上时这个传感器就吃不消了..),超过了这个值,我就要换加速度传感器了.所以我不能把加度度搞的太大.稳定是第一位的,在这个项目中,我对速度及加速性能没有什么要求.

如果这个陀螺在这个值里还出问题...那工业级的阿莫也要重新考虑陀螺的选取了.

飞行事故很特殊,我想应可以想到好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保护那些宝贝传感器.

这个飞行器的振动会很严重.主要是电机上面的桨的质量及安装不均所致.频率及功率谱都能很简单的通过信号知识想到大概.这一点做时我想一定要考虑.不能乎略.

角动量的问题我认为要在大脑中切实的实现一个较为接近的物理(而非纯数学)模型.从而在多方面去应对它.所以这今天桨到后一直在试它,感觉其中的规律.

网友:
请问该型号的enc_03的引脚是顺时针排列还是逆时针排列的啊

enc-03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Vout   Vin
Vref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