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无法在AVR-51实验板上使用,请帮忙

楼主(2008-07-10):
我使用的是从阿莫邮购上买的 "串口简易AVR JTAG仿真器"  使用AVR Studio在AVR-51板上下载程序,PLATFORM选用JTAG ICE--AUTO,其他的PLATFORM也试用过都不可以,出现一下错误

请帮忙解决怎么样在AVR-51板上使用“串口简易AVR JTAG仿真器”,谢谢!
串口简易AVR JTAG仿真器肯定是好的,因为在我用的一个MEGA64系统上是完全可以仿真的

网友:
查一下熔丝位JTAGEN

网友:
如果是对一片已经使用过的AVR编程,先通过ISP检查2楼所讲的熔丝位配置,是否将JTAG口禁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