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REPULSE-20A/P无刷电调波形

楼主(2008-07-10):
去掉热缩包装看见里面用的是TQFP32封装Mega8L,反电动势检测电路是这种:

BEMF检测 (原文件名:SCH.JPG)

我还没想明白Common端怎么工作。波形忘抓了,明天上班抓去。

引脚分配大致是这样:
U+ …………  9脚 PD5/T1
V+ ………… 11脚 PD7/AIN1
W+ …………  2脚 PD4/T0

U- ………… 30脚 PD0/RXD
V- ………… 31脚 PD1/TXD
W- …………  1脚 PD3/INT1

UBEMF  …… 25脚 PC2/ADC2
VBEMF  …… 26脚 PC3/ADC3
WBEMF  …… 27脚 PC4/ADC4

COMMON …… 10脚 PD6/AIN0

直接输入MCU引脚的BEMF信号 (原文件名:UVW BEMF.jpg)

U相动力线与分压输出到单片机上信号对比 (原文件名:U-UBEMF.jpg)

上桥是不斩波的,高有效。 (原文件名:U+V+W+UBEMF.jpg)

下桥斩波,不知道PWM怎么从那几个脚输出的。 (原文件名:U-V-W-UBEMF.jpg)

如果想要更多的波形请跟帖说明。它这个波形和我平时使用的不太一样,我很好奇。

网友:
Common 其实就是一个虚地点,见GRANT的有关图片有解释

楼主:
to 【1楼】 feng_matrix

谢谢。我去搜搜。

楼主:
BTW,第三张波形图里的V+标错了,成U+了。注释一下。

网友:
楼顶的不错哦,用的是日本横和的哦,

我用的,示波器 安捷伦54622D
        电流探头 安捷伦 N2774A

申明不是我买的,只是我用的。

帖的图只是一个预定位-->开环启动-->速度闭环的过程,后面突然变化的波形是有问题,这张截图是我的一个客户截给我的,现在新调的已经没有这个进入闭环失败的问题。

电机是24V,120w

楼主:
to【4楼】 Grant

说曹操曹操到,我刚才还在找 feng_matrix 提到你发的资料呢,一直没找着。不知能不能指引一下去哪里找浮地BEMF检测电路的说明。比较器都给省了。

示波器是公司的,我也只是给公司开发一个小东西,对成品电调reverse engineer时顺便抓两张图上来。这东东十多万,估计没有谁愿意自费买一个回家放着。

网友:
这种帖子,有意义!,呵呵,顶!

网友:
to :【5楼】 Alex_rcpilot

此贴32楼、42楼: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965424

楼主:
to 【7楼】 feng_matrix

谢谢了,这个中性点接法很实用。我以前看过另一种接法,是MITSUBISHI的电路,忘了具体是怎么连的。
刚仔细查了下M8的比较器说明,终于补了一课,原来这东东是带多路选通的。现在我搞明白了。先开环拖动,把比较器的MUX定在某一个通道上,待检测到一定数量的过零之后,以某一个过零为准切换到闭环驱动。

那个PWM……PD0,PD1和PD3上的波形有点诡异,因为我刚才发现14脚OC1B上有PWM输出,估计源头是从这里取的。但是PD0、1、3直接连到了三个下桥的栅极,没有通过任何公共的电子开关。OC1B脚的线又是从IC下面走的,拿万用表没测出与任意焊盘直通。请教前辈,这三个PWM可能用什么方式MUX出来?谢谢。

楼主:
Mark 一下 (原文件名:Comparator.GIF)

网友(2009-08-14):
太感谢了..一直在找这些波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