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定时1us的问题

楼主(2008-07-10):
最近准确要定时1us,能有什么办法,听说在C中嵌入汇编可以,我对汇编不是很懂,怎么用汇编编写中断服务子程序嵌入到C中,有这方面的资料嘛?

网友:
用单片机应该比较麻烦吧

假设用AVR,工作有外部晶振16M,指令周期0.0625us,1us要用掉16个指令周期,如果非得要用中断
只能用汇编来写。但是程序频繁的进出中断,做其他事情又很麻烦。

网友:
LZ的问题提的不好,我想你是否是指1us的延时,这个与定时有区别。定时通常采用定时器中断,1us的中断可以做到,但不能做其它事情了。

以1楼的例子,即使使用16M的时钟,指令周期0.0625us,1us要最多只能执行16条指令,而中断响应和返回本身需要12-14个指令周期,剩下的时间只能做3-4条指令,用汇编也解决不了问题的。

如果程序需要1us的延时,可以通过嵌如入汇编的“nop”指令,具体嵌汇编的方法,请查看你使用的C平台的帮助,里面有的,每个C的平台嵌入的方式有区别的。另外就是写一句或重复一句单周期的C语句,例如PORTB = 0,前提是不影响正常的程序,以及此C语句肯定只对应1条单周期的指令。

如果多处需要1us的延时,系统时钟是16M,那么多处嵌入16条“NOP”就浪费空间了,那么可以写一个子程序,里面嵌入10条左右的NOP,注意要把调用子程序和返回的时间计算准确并扣除掉。这就需要掌握一点汇编的基础,通过编译后,查看LIST文件,核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