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提速了

楼主(2008-07-10):
已经安上去用了一段时间了,最高转速2万五左右吧。迟点再上安在机器上的图。现在雕电路板几乎没有什么刺毛了,速度快了很多,以前F值300,现在800很轻松,改天加快点在试试。
下图是前段时间花了一天刚完成塔轮的照片。

网友:
又淘到新宝贝了,东西看起来不错呵~

网友:
速比没有2:1,电机的转速把电压加到110v才可以到10000转,.但是只能短时间工作,否则发热很厉害.保持转速在6000转的时候电机在没有负荷的时候可以长时间工作.

楼主:
回锋记,一个好的,另外一个坏的。不过迟早还是要换ER夹头的,一步步慢慢来。
回chibi,电机标签上写的是大于80度,以后有空diy一个水冷。现在用大多时候电机转速大概调到是6-7千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