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步一步教你解剖 OpenRISC1200

楼主(2008-07-11):
这个网站从源码级剖析cpu原理,值得一看。

http://www.socvista.com/bbs/?fromuid=210

网友:
这个是我在他们网站下载的.

OpenRISC的核心就是四级流水,如果搞明白了,那么整个CPU就可以轻松的串联起来,达到提纲挈领的功效
ppt格式

他给的连接只不过是一个网站,有广告嫌疑

网友A(2012-08-27):
LZ位的好像是个推广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位的好像是个推广链接……

我也看出来了。。。

网友:
才发现是个推广链接,希望内容有用

网友(2013-07-29):
5年以后,我来结贴吧。希望还能发挥功效。
参考文档地址:http://hi.baidu.com/barrypp/item/c9fac53d1f97debe124b1421
目录

OpenRISC源码剖析(OR1200) 系列教程

Or1200源码剖析 001 - 做好学习前准备

Or1200源码剖析 002 - OR1200不得不说的那些事情

Or1200源码剖析 003 - 惊鸿一瞥:OR1200经典结构

Or1200源码剖析 004 - 新连连看:CPU内部的模块互连

Or1200源码剖析 005 - 飞越迷雾:信号名怎么才能看懂

Or1200源码剖析 006 - 偷窥无罪:CPU的神秘子模块在干嘛

Or1200源码剖析 008 - 永不消失的电波:破译最高指令集

Or1200源码剖析 009 - 流水线的再类比

Or1200源码剖析 010 - PC是怎么产生的

Or1200源码剖析 011 - CPU如何取指令

Or1200源码剖析 012 - CPU如何接收并处理指令

Or1200源码剖析 013 - CPU如何对指令进行解码

Or1200源码剖析 014 - CPU如何执行一般指令

Or1200源码剖析 015 - CPU如何执行LSU指令

Or1200源码剖析 016 - 补充:LSU指令存取内存的时候如何将数据对齐

Or1200源码剖析 017 - CPU如何执行SPR指令

Or1200源码剖析 018 - CPU如何执行分支指令

Or1200源码剖析 019 - 完璧归赵:CPU如何进行回写

Or1200源码剖析 020 - 后天:流水线的冻结

Or1200源码剖析 021 - 读者作品:为什么指令的执行周期最小是3

Or1200源码剖析 022 - 读者作品:自绘OR1200 流水线框架结构图 (just a try)

Or1200源码剖析 023 - 我的心太乱:CPU如何收拾异常

Or1200源码剖析 024 - 从头再来:最重要的一课——总复习开始了

Or1200源码剖析 025 - 集中复习:OpenRISC指令集的建立依据和特点是什么

Or1200源码剖析 026 - 集中复习:开源IP经常使用的GPL授权协议是什么内容

Or1200源码剖析 027 - 集中复习:MIPS测试如何进行?使用何种测试向量

Or1200源码剖析 028 - 集中复习:谁来将CPU各个模块的图汇总成一个文件

Or1200源码剖析 029 - 读者作品:数据前推与hazard

Or1200源码剖析 030 - 读者作品:洗车pipeline

Or1200源码剖析 031 - 集中复习:异常发生时CPU如何动作

Or1200源码剖析 032 - 补充阅读:CPU也得听我的——核心指令集发展回顾

Or1200源码剖析 033 - 补充阅读:MIPS指令集

Or1200源码剖析034 - 读者作品:or1200指令集流水线分析0.1

Or1200源码剖析 035 - 读者作品:指令集口袋书——OR1200 指令集文档

Or1200源码剖析 036 - 读者作品:提纲挈领——OR1200 指令集分类研究

Or1200源码剖析 037 - 读者作品:乘法器的蹊跷——OR1200 1.MUL 指令研究

Or1200源码剖析 038 - 读者提问:关于何时撤销中断请求的困惑

Or1200源码剖析 039 - 读者提问:程序和数据空间是否分开

Or1200源码剖析 040 - 读者提问:指令的30和31位是什么含义

Or1200源码剖析 041 - 读者作品:OR1200指令集整理学习笔记

Or1200源码剖析 042 - 读者作品:如何在FPGA上执行 dhrystone benchmark emualtion

网友:
刚看完《步步惊芯——软核处理器内部设计分析》,也是分析的OR1200处理器,可比楼主的要清晰多了,推荐!

网友:
这个好像老早就有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