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输入滤波电容过大!

楼主(2008-07-11):
IC输入滤波电容过大,会不会引发什么问题,比如过热什么的?

网友:
要看IC芯片要求,我有一电源芯片,它的负载只能在几个MA的,我接了几个滤波电容上去,上电瞬间有时候工作不起来,后来去掉一些电容后就正常了,电容在瞬间好像是属于短路的吧...

网友:
答对了 没电荷 开始要充电

楼主:
这个我知道
是想问下怎么算出精确的容值?

网友(2008-08-14):
记得有个经验公式是 1A/10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