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姿态算法的人 太少!!!!

楼主(2008-07-11):
讨论姿态算法的人 太少!!!!

网友:
因为 连被控对象是什么样的 还没有确定

楼主:
jjldc 九九    那就别玩了!

网友:
在PC上验证算法,LZ用的是什么工具?

网友:
这个是需要根据控制对象的实际情况建模,调参数的。首先要把控制对象的传递函数弄出来,那样仿真才有意义,现在连控制对象也不清楚,仿真可能也就没有意义了,练习一下还可以。。。

楼主:
PC工具?  你是指 演示软件 是什么工具做的?

Alex_rcpilot 看得出来你也在做。 你的那贴 :“传感器是单独做进IMU,还是简单地用PCB转接?”  想法赞同。 留个qq有时间讨论一下。。。

yuanding31   对姿态算法好像比较有研究, 一直想 根他请教!没有找到机会。

网友:
数学模型还没搞呢就想做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