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陀螺仪采样做PID控制,想飞平 难!!!!!

楼主(2008-07-11):
简单陀螺仪采样做PID控制,想飞平 难!!!!!

网友:
首先 我没搞过这东西
然后 给出我的看法 定性的理论分析 没有实验证明
标准PID 控制效果如果要平滑无超调 则必然的速度较慢
要他反应快,肯定会有超调。
特别的 当对象特性发生变化(如飞行器遇到风向 风速改变 等等),控制特性变化特别剧烈

楼主:
陀螺仪采样做姿态分析,给出当前姿态  ,然后做PID控制才是趋势!

网友:
个人认为 单纯的用传统的PID控制算法 无法对这种多输入多输出系统进行良好的控制
能不能说一下你的控制方法?

楼主:
我 还没有做的 控制,现在研究 姿态算法。

初步打算  假如通过姿态算法得出 相对稳定的姿态角, 然后简单就可以 用增量式PID控制一下试试。

网友(2012-01-17):
只靠陀螺平飛是做得到的。(不過需要三軸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