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步进电机如何选择驱动电路?

楼主(2008-07-11):
我最近开发个产品:
产品采用3.7V锂充电电池供电,需要做传动方面的操作,现在想选择一款两相3V供电,600步的小型步进电机,
请各位高手推荐使用一款电机,并推荐个驱动电路!谢谢了!

楼主:
没人帮忙吗》自己顶下!

网友:
自己用6个三极管也行啊,这样成本低

网友:
8550和8050

网友:
步进电机的电流多大,小的话可以用LB1836,驱动时序参考MC3479芯片的时序。

网友(2012-07-04):
拆一个软驱看看,估计你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