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Freescale Code Warrior 如何生成LIB库文件?

楼主(2008-07-11):
请问各位高手Freescale Code Warrior 如何生成LIB库文件?
最近非常不情愿的使用了摩托罗拉的单片机(AVR给否定了),现在想把底层函数封装起来,不知道怎么弄,各位有知道帮帮小弟!
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端把凳子 过来学习了:)

网友:
CW里alt+F7
Target settings:
Linker改成Libmaker for hc12
下面相应的Libmaker for hc12配置下就行了

楼主(2008-09-25):
安装目录里有一个专用软件,直接运行,就可以用了,很简单的!

网友(2010-12-12):
回复 网友A:

那个软件啊?

网友:
同一个实验室,哈哈…安装目录下搜索一下linkmaker.exe 安装目录下有pdf
说明书…

网友:
嘿嘿……谢谢哦,不过好像是libmaker.exe  不知道怎么用呢,还有生成了.dll文件后,怎么用呢?怎加到文件中?还是放在安装目录下的lib里啊?用的时候主程序里要包含封装库里用的函数的头文件吧?

网友(2012-01-06):
又学了一招,感谢!

网友(2012-12-17):
顶起来,学些一下!

网友(2014-03-12):
我生成了,结果在调试环境还是可以看见源代码的,没有意义。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浪费我半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