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计我选了MMA7260,己订了两个,明天应可以到货.这玩意也易坏.不知拿到手时是好

楼主(2008-07-11):
加速度计我选了MMA7260,己订了两个,明天应可以到货.这玩意也易坏.不知拿到手时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发货方都会考虑到芯片的易损性,包装会处理好的。我买的陀螺到货的时候一看那包装的架势,从楼上丢下去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的MMA7260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45一个,不带板的

网友:
那还是有点贵哦
看官方1K的报价1.88美金 以前好像更便宜0.9个美金呢

网友:
刚在alibaba上找了圈 如果有便宜的话准备搞100片回来

楼主:
1k用学不完啊.

网友:
45啊,跟ADXL330价钱差不多,ADXL330零售就是50块左右

网友:
MMA7260焊的时候要留心啊,哪个引脚没焊好,对采集数据都有影响,可能会让它周围的元件工作不正常...

楼主:
谢谢【8楼】 kangaroo65 的提醒~

网友:
我的 负加速度均测不出来

不知是不是坏了

楼主:
【10楼】 johu
Vref正常不?

网友:
电压只往一个方向跳变

网友(2010-03-14):
挺好用的!

网友:
8元一个太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