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元件 做个飞梭旋钮 怎么判断旋钮转动的方向啊??

楼主(2008-07-11):
霍尔元件 做个飞梭旋钮 怎么判断旋钮转动的方向啊??

网友:
2个。。。。
我正在搞这些东西呢

网友:
对,双霍尔,或者用韦根!

楼主:
方法 时什么
  装两个好像还是要有 角度差的。
  用程序来怎么判断好?

楼主:
看了下波形 确实有差异, 但是什么方法判断?
有讨论下的 qq359838970

网友:
用双霍尔,一个霍尔比另一个慢半拍就行了,和显示器上的机械飞梭一样的原理。

网友:
两个hall
命名A B
正传
先A后B
反转 先B后A
over

网友:
楼上这个解释简洁!还没用过hall,记下了。

楼主:
检测用AD转换好呢  还是 用比较器做比较好 好像值变化不是很明显

网友:
判断的是2个开关量的相位差,不需要AD和比较器,直接判断口线高低电平就可以了,轮询或中断

楼主:
我看电平变化的不是很大 只是有正玄波而已

网友:
有种编码器不是直接可以输出正反转脉冲么?

网友A:
两个怎么判断,高人  A-B-A-B-A-B-A  你说是先A还是先B???

网友:
看你放的位置了,若是转动开始检测可不必理会其他,若是要在转动中判断,A和B不能对称放置.

网友:
那鼠标滚轮是什么原理啊,好象只有一个开关,怎么判断呢?

网友(2012-06-29):
引用 楼主:
方法 时什么
  装两个好像还是要有 角度差的。
  用程序来怎么判断好?

用程序判断也很简单,逻辑电路也不复杂。我的空间里贴了一篇辩向电路的帖子,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参考下。我做过实验的。

网友:
A3423  谁用谁知道

网友B(2012-12-17):
引用 网友A:
两个怎么判断,高人  A-B-A-B-A-B-A  你说是先A还是先B???

现在用到这个问题了,编码器输出的是ABABABAB,反方向是BABABAB,第一个没抓到,后面就不知道方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到这个问题了,编码器输出的是ABABABAB,反方向是BABABAB,第一个没抓到,后面就不知道方向了 ...

普通方式:
检测A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也可),如B为高,正转,计数加1。低反转,计数减一。

四倍频方式:
检测AB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算法同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普通方式:
检测A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也可),如B为高,正转,计数加1。低反转,计数减一。

我现在的编码器收回来的数是:
A B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1 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编码器收回来的数是:

不错的输入。计数最好用中断。

网友:
简单的说,在沿中断判别另一相的电平即可

网友:
24楼 正解啊

网友:
用鼠标的光电传感器不更好吗, 用硬纸片做一个码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输入。计数最好用中断。

如果能出这样的波形,我就开心了
我的波形请各位仔细看,是:
A:0,0,1,0,0,0,1,0,0,0,1,0
B:1,0,0,0,1,0,0,0,1,0,0,0
正向是这样,反向也是这样
各位说的是相位差45度,当然可以很简单分辨方向,在其中一个的上升沿判断另一个即可
我这个正、反向的波形相位差180度,两个方向波形一样,无法分辨方向

网友:
我想:检测A-B的时间比上B-A的时间就可以啦,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