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ADC作音频采样,8KHZ,8bit采样, 发现很明显的颤音。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2008-07-11):
AVR ADC作音频采样,8KHZ,8bit采样, 发现很明显的颤音。不知如何解决.但我用我手机录的就没有。对比了一下波形图,看不出哪里出了问题。
都是我说数字‘1’的部分语音。 (原文件名:comp.JPG)

这个图是使用cooledit抓出来了,用过麻烦告知一下怎么分析语音波形~~谢谢!

网友:
关键是 每一个byte 之间怎么处理 应该有个平滑的处理吧

网友:
你的话筒部分的电路是怎样的?可能是电路参数不合适。

楼主:
我做的是通过电话录音,电话接口出来的语音信号加个简单的阻容低通接到adc。

网友:
我试了一下,在内部参考电压单端输入时,非降噪情况下,精度基己经达到了1LSB.到到手册上的正负2LSB的精度了.

但以VCC为参考电压精度很差.己经只能用八位了...

所以我想用内部的参考电压可能会好点.

网友:
应该是采样频率太低,导致频率混叠了。
在ADC前面加低通滤波器,将频率大于4KHz的信号过滤掉。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你应该先对你输入的音频信号做个谱分析。。。。

网友(2008-08-15):
LZ可以把程序贴出来么?

网友:
会不会是AVR的 ADC速度,精度也不够!

网友(2015-04-10):
正要做这个  学习一下

网友:
前端没做好滤波,混叠了吧

网友:
AVR的速度有8K吗,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