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硬盘如何实现GHOST备份

楼主(2008-07-11):
今天配了一套台机主机,945的整合主板和串口硬盘,但是运行GHOST死机,网上搜索N久,找不到合适的答案,晕啊。

请各位支招,谢谢!

网友:
版本低了吧?找个11的试试

网友:
我也刚换串口硬盘,把之前ide的系统ghost过来用也没出现问题(ghost7.5),是否和主板bios版本有关?

网友:
换个高版本的就ok了
至少也要8.0

网友:
INTEL 945主板,硬盘有NTFS分区(大部分)都有这个问题

全部成FAT32就可以的! (转换回来的也不行)

不过使用CLON命令行全自动成功率要高些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现在搞了个winPE的光盘搞定了,真实累啊。

我用的GHOST版本是11的,不算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