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kyZhou 请进请教“shunt”问题

楼主(2008-07-12):
请教高手 电调  pcb上“shunt”部分是怎样做的 ?

网友:
就是一段铜皮. 因为电流大(以50A来算), 就算只有10毫欧, 哪也有0.5V压降. 哪用adc就能检测到.

楼主:
那在pcb布线的时候应该怎样布呀,是不是类似电流互感器呀,那段蛇形的部分应该布在什么位置比较好?谢谢

网友:
不需要,就一段铜就行了. 不过记得要多点铜, 否则电阻太大了, 连正常工作都当作是过流. 特别是打样版时, 用的铜板质量不好, 有些会比较薄.

网友:
谢谢【3楼】 (敏感词0386)123 齐来俯卧撑的回答

没错,就是一段铜,蛇型是为了长一点。

楼主:
电动车上的无刷控制器都是用一段康铜丝加运放来检测主回路电流的,德国电调的做法没有理解透,唉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