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测量串行数据

楼主(2008-07-12):
有一块TINY13V的芯片,存贮32字节的数据,与主机连接,如果用示波器通过检测DATA,来读出这32字节的数据? 示波器要求多大?  大家能帮帮忙吗?

网友:
用2个通道,一个挂时钟触发,另一个挂DATA,然后测量

楼主:
老大能说得详细一些吗,我是新手,不懂啊,帮帮忙,谢谢。另:100M的数字示波器够吗?

网友:
没必要吧?  用两根线接电脑上一切OK!  有多少记多少!

楼主:
芯片加密了,不行的

网友:
三缕的意思是接上电脑,用串口调试软件之类的,把所有的数据都记录下来分析.和加不加密没关系的.比你用示波器要方便的多.

楼主:
还是不懂,有哪位大伙可以详细教一下,有偿。 QQ:195110999   13669813955

网友:
lz说的是别人的加密芯片通过串行数据传输的,不是普通串口!lz想在中间截听密码,呵呵。
方法我就不懂了。

网友:
记得有什么逻辑记录仪的! 比示波器存储得更多,因为它只存储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 8楼的对了一些,我说的是通过I2C串行数据传输的,不是普通的串口,不是截听密码,逻辑记录仪太贵了,买不起,我这里只有100M的数字示波器

网友(2008-08-15):
推荐使用带逻辑分析功能的示波器,RIGOL  1102CD    ,JIAGE  面议13401977969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