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方波转化成正弦波,正弦波转化成方波?

楼主(2008-07-12):
rt~

网友:
方波 to 正弦 :滤波器
正弦 to 方波 :触发器

楼主: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大道理谁都知道, 方波 to 正弦 :转换成三角波,滤波器
                 正弦 to 方波 :过零检测
我提这个问题的目的不是要使用它,只是引出一个话题而已~

网友:
正弦转方波好办,方波转正弦有点头疼!
滤波器不好解决!!

网友:
方波转正弦可以用滤波器。

网友:
那楼主要问什么?
这个话题只有这么简单了,我们经常这么做。

网友:
方波 to 正弦 :滤波器
其實就是pwm的原理

网友A(2012-09-03):
那个,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如何将不同频率的方波转化为对应频率的正弦波,频率范围在20-20K,用滤波就不太好用了吧

网友:
捕捉测频+软件+DAC
这个够了吧

网友:
方波到正弦波  可以设计滤波器
正弦波到方波  可以利用触发器(D触发器可以分频)
等等。。方案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如何将不同频率的方波转化为对应频率的正弦波,频率范围在20-20K,用滤波就不太好 ...

方波转化成正弦波,最好的方法还是滤波器,阶数可以高点,如果不想做的太高。。也可以,那就的自己把参数设计好。。
或者说。如果你要的只是近似正弦波的话,可以先方波两次积分。。那也可以

网友(2013-08-12):
方波转正弦波的原理是傅里叶变换,低通滤波留下基频就可以了。

网友:
滤波器说起来简单,实现起来可不容易,MAX有滤波芯片,还挺好用的,
之前自己设计滤波器的时候总是达不到想要的指标,就用了MAX293,
别说效果还不错。

网友:
方法变正弦用多阶RC滤波后用运放放大即可!
正统变方波可以用触发器,比较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