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用现成的了.没那个时间和资金在这上面烧.今天己拿到.

楼主(2008-07-12):
新西达20A无刷电调 ,KV1000的2212电机(超怕轴成坏).
无刷电调的通信协议哪位好心人上传一下啊.似乎论坛上还没有专贴.我也没有找到.

现在线都连好了放面前了.就等协议出来俺照着写驱动了.

网友:
是那个黄颜色热缩管包装的么?连热缩膜都不是,是厚的管。

我发那帖里还有波形来着。这东东没有通信协议,用的是标准航模舵机信号。一个方波,周期14~20ms都可以(实测FF9的接收机R149DP输出频率就是70Hz而非50Hz)。高电平时间1ms~2ms代表从最低控制量到最高控制量。对于舵机来说1.5ms为中立位置,对于新西达电调来说,1ms是最低速,2ms是最高速。具体值不一定这么准,得自己找。

控制系统用这种成品电调,输出刷新率比较低,响应可能跟不上。

楼主:
我没有入遥控器,不对对其进行分析,您的那个波形我看了.很有启发.

刚才写了个程序,出来了几个声音:长,长,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长,长......

还在试.如果不行.看来我要先入遥控器了.这玩意还有设定什么的.搞的一头雾水...

楼主:
找一个点资料,谢【1楼】 Alex_rcpilot 提供了查找思路.还没看,先发上来.
http://www.ic37.com/htm_tech/2008-1/7865_849276.htm

网友:
如果需要人工干预,遥控器应该是必备的。不一定要多好的航模遥控器,可以是DIY的廉价RF指令发射器。

LZ可以用AVR的AD和PWM功能写个简单的Demo。用电位器控制电调的输出。

我以前做过遥控设备的通道扩展,是捕捉来自接收机的PWM信号宽度,然后执行对应的功能。当时为了使用一个通道完成很多功能,也写了比较复杂的设置程序。但再复杂都是用户通过一个通道的输出变换来完成的,所以拿一个电位器做出可变duty的PWM之后所有测试都可以用手指完成。

网友(2012-12-27):
新西达30A电调的驱动怎么写啊,可以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