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中点阵LED显示的例子

楼主(2008-07-13):
马老师 您好  最近一直在看你的书  对我学习非常有帮助  不过遇到一些问题。。。

/*********************************************
File name           : demo_6_7.c
Chip type           : ATmega16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4.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flash unsigned char char_7[8]={0x10,0x38,0x7C,0xFE,0x38,0x38,0x38,0x38};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row)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7;i++)
        {
                if (row <= 7)
                        PORTA = char_7[row];
                else
                        PORTA = 0;
                PORTC = ~(1<<i);
                delay_ms(2);
                PORTC = 0xFF;
                if (++row >= 12 ) row = 0;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er,i = 0;
        PORTA=0x00;
        DDRA=0xFF;
        PORTC=0xFF;
        DDRC=0xFF;

        while (1)
        {
                display(i);
                delay_ms(9);
                if (++time_counter >= 4)
                {
                        time_counter = 0;
                        if(++i >= 12) i=0;
                }
        };
}

关于上面这个程序  if (++row >= 12 ) row = 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12呢而不是>=7
还有这个本来是向上的箭头  但是根据图6-18  8X8点阵模块  看起来就像是向左的箭头了  是吧?

网友:
这样简单的例子,建议你自己消化。通过实际板上做例子,看了具体效果再分析程序。

网友(2009-08-15):
display_code里是8个数,但显示过程中插上4个OO.否则箭头的头和尾部就连一起了.所以是1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