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史密斯圆图解决RF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08-07-13):
马潮老师:
    您好,使用PT4316时遇到阻抗匹配问题。手册中给出电路图
RFIN  Frequency 315(MHz)
LNA Input Impedance (Pin 3)
Normalized to 50Ω
4.18—j251.63
电路图
其中C2=10p,  C3=1.8p,  C4=0.56p(可选),   L=56nH
参照下载的资料:“阻抗匹配与史密斯(Smith)圆图”
还是不得要领,整个推导过程,希望马老师能指点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偶不是万能的,找你微波的老师问吧。

网友:
2楼没用史密斯(Smith)圆图呀,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2楼用的就是史密斯(Smith)圆图软件,里面有个功能就是直接画阻抗匹配的电路图,并且可以改变器件参数来设置匹配电路的性能。

网友:
偶知道是史密斯(Smith)圆图软软件啦。偶是讲人工用史密斯(Smith)圆图计算,记得在学校学习时,除了一个图纸,还有圆规,尺,计算器什么的,算的头大。

网友:
RF的东西太神奇……

网友:
用smith2.0就可以了,容抗和感抗要共厄匹配,阻抗相同.

楼主:
谢谢马老师及各位的回答!我也下载了smith2.0,没有使用说明不会用。我做的PT4316接收板遥控距离太近,自认为是阻抗匹配
没做好。看了2楼的计算结果,其C4的取值与手册中给出的是一致的,市面上只能买到0.75p的,用后效果不好。我是半路出家,没有
理论基础,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需要用网分来实际测试
这种工具连电容电感的等效模型都不能分析,更何况你买的电容电感有没有模型还是问号了

网友(2015-03-28):
引用 楼主:
谢谢马老师及各位的回答!我也下载了smith2.0,没有使用说明不会用。我做的PT4316接收板遥控距离太近,自认 ...

能分享一下smith原图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