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mosfet这些做音响功放配对 用什么仪器来做配对了

楼主(2008-07-13):
那些做配对测试用的是什么仪器做到的。还有音频信号发生器,那家比较好。

网友:
晶体管图示仪,二手八成新两三百块,很多年前看到的仅供参考。

网友:
简单的搭一个电路就行,晶体管图示仪有点浪费,而且效率不高。一般配对只配你的工作点附近的就行了。对于电压放大管,测一下工作点,然后测一下HFE。如果是作为功率输出管(推动管和末级功率管),要测Vbe。MOS管测量也是类似的,作为电压放大管,测工作点跟Gm;作为功率输出管测Vgs。

楼主:
看到高级的可以预存一个管子的特性曲线 然后测另一只管子 看曲线重合不。

网友:
用过就知道,效率太低。而且你想完全重合是每门的。

楼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2750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mahui625&bbs_id=9999楼上的看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