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陀螺的电路出来后信号不稳.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7-13):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大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静止时出来的信号如何?是0不?
我偏了近0.3V,而且一直在无规则波动.

不加带那个放大器,只用那个陀螺,静止时也有8.6mv的输出....

其中6号节点接陀螺的Vout
8号节点接Vref.

楼主:
现在己经飘到-0.7v了.

楼主:
排除我所以的空间在做有一定角速度的转动....我换了不同的方向,都有那个8.6mv

楼主:
这个我放心.在一个裸片的情况下专门拿出来试了一下.输出很好!
是我后面的滤波与放大电路的问题.

网友:
介绍一下你用什么电源,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
用的是ATX的5伏,出来后接接了个二极管,再接了个4.7U电容,再接了个104.供电电压4.65伏.纹波很小.
下面我用电池试一下.

楼主:
接了八分种的裸芯片.输出稳定在了-11.0mv.

楼主:
【4楼】 armok 阿莫
我是享受过程,乐于开源的.

拿到那台机子后我会把我测试的所有资料在此网站公开.

楼主:
今天是没时间了,明天拿到实验室用专业设备测去.

大家有用过的交流一下经验啊.

楼主:
离散的静止输出报告:

通电四十分钟,输出稳定在了-12.1mv,电源还是用的是ATX的5伏,出来后接接了个二极管,再接了个4.7U电容,再接了个104.供电电压4.65伏.

网友:
5v 出来后为什么要接两个二极管?
二极管上有一定的压降,而且温度性能很差。不同温度下压降会不同的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陀螺电路是那个?

网友:
1, 把放大器换成op27, op07单位增益不稳定,你的反馈是电容落地,在极地频段增益为1,op07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2, 如果节点8上的电压是1.35V,则运放输出为1.35V,(静态时)

楼主:
现在问题己经解决了,温飘也被我用物理保温的方式减弱了许多.
比上述电路还简单.

网友:
物理保温?!!microyao你太有才了!

网友(2008-08-21):
另个冰块,还是保温材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