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普源的虚拟适示波器,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8-07-14):
想买一台普源VS5042D虚拟示波器40MHz 400MSa/S +逻辑分析仪,价格5000块,没用过虚拟示波器,买这个划算吗?使用起来方便不?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没用过  但是简单计算一下 8*400m  好像刚刚是usb的接口速率 能保证做得这么完美么 -_-

网友:
不合算,用起来离不开电脑,对电脑的USB安全(甚至主板安全)构成威胁,而且5000的价格也太贵了,还是看看DS1022C吧。

网友:
能说说您选虚拟示波器的理由吗?虚拟示波器肯定离不开电脑支持。尤其去现场操作可能会麻烦些~~不过软件相对强大一些~

也可以考虑DS1042CD数字示波器,多了液晶屏和实体测量,也可以联接电脑,价格贵不了多少。

楼主:
我主要是想买一个带逻辑分析仪的示波器,因想经常在家里搞些分析和调试什么的,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不能少。我看虚拟示波器相对便宜些,选普源的想着他可能质量比较靠得住吧。因为是自己在家里用,电脑倒是一直都在旁边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差几百块钱不如选一个带逻分的数字示波器,能随时随地测量,使用更方便。
如果有兴趣可以与我联系。

楼主:
说得很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