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马潮老师的AVR-51多功能开发板

楼主(2008-07-14):
1,是不是买回来焊接组装好就可以用了,不用再另外购买或制作下载线之类的东西?下载是通过usb接口还是串口?

2,是否支持avr m32,资料里说支持所有的40p及以下的avr单片机,那应该支持m32,不过还想确认下。另外建议把所有支持的单片机在网站上列出来,便于新手查询。

3,avr的发展前景如何,我发现avr的速度大多停留在16MIPS,无论是10元左右的还是30元左右的。对此十分不解,是否atmel公司不重视或者不打算发展该系列单片机?还是该单片机定位本身就是低端。(C8051F最高有50MIPS的。)

4,开发板对51系列的支持是仅仅能下载烧录程序,还是可以正常运行做试验?

另外咨询一个额外的话题,目前具有3K以上SRAM,速度较快的单片机,除了C8051F(C8051F340)、AVR(ATMEGA64),还有没有其它的?这2种单片机主要是封装比较郁闷,做试验麻烦。

楼主:
哦,对不起,刚刚忘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配件中是否包含外壳?因为我们可能要经常现场调试,如果没有外壳会比较麻烦。。。

还有,是否有焊接好的板子卖?因为之前在别处买过一个编程器,也是配件,结果组装好后一直不能用,心里有阴影了。

网友:
关于AVR-51多功能开发板的情况,转到邮购部的站上有详细的介绍,或您问一下邮购部的工作人员。

AVR 和AVR32 完全是2种不同系列的东西,前者8位,后者32位。

资料里说的支持所有的40p及以下的AVR单片机(也可以讲是所有的40P以下的单片机,但必须是不需要外部并行扩展RAM,ROM什么的),是因为板上使用了40脚的锁紧插座,而且所有的引脚是开放的,不与任何器件连接。因此只要你的芯片内部有代码,就可以放到插座上,用连接线与所需要的外围器件连接使用。至于下载线,你当然要自己解决了。没有那个下载工具可以对所有的芯片下载吧。

再者,这块板只要适合8位的DD,32位的DD可能很少有40脚以下,而且是DIP的封装吧。

本板可以配AVR的简易并行接口的ISP下载线,非官方产品。

对AVR的评估还是请您自己做吧。

51系列都可以,但是指内部带程序存储器的51,而且不使用并行扩展。那个配AVR的简易并行接口的ISP下载线可以支持ATMEL的89S51、89S52。其它的51需要自己购买下载线。

能下载程序,还不能正常正常运行做试验?最简单的点亮一个LED,算正常运行做试验吗?

该板是为做实验的和开发前期使用的,便宜,方便,灵活,要外壳做什么?

到现场调试用这块板?总不能把这块板装到产品上使用吧。有点晕。

您到底是新手还是老手?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一个新手,由于工作的原因,将来有一段时间要转入单片机领域。我是2周前才开始真正使用单片机,并且已经写了一个程序(是别人已经搭好了框架,我只用c实现具体功能。)

现场调试对我们是很常见的,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大公司,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经常要按照客户的要求定制程序,都是先拿开发板驱动产品给客户演示,客户满意后再去开pcb。所以带着开发板外出是经常的事情。

正因为以上原因,我们所使用的cpu也很难定下来,可能经常要从成本、需求方面考虑,更换不同档次的cpu,所以需要有一款稍微通用的开发板。

另外,我帖子的表达有些问题,我所说的m32并不是avr32,而是ATMEGA32。

至于外壳,我是看到论坛里有朋友发的图片中,有一个塑料外壳(其实也不是外壳,是一个平时可以打开,外出时可以合起来的盒子。),这样很便于携带,不知道这个外壳是那个网友自己配的还是本身邮购时就带的,还请邮购方面的版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