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画了个AVR32-VS1003的MP3 麻烦DX帮我看看对不对,主要是AVR32的(AT32UC3B0256)

楼主(2008-07-14):
大概画了个AVR32-VS1003的MP3 麻烦DX帮我看看对不对,主要是AVR32的(AT32UC3B0256)
谢谢了哦~~我英语不好

网友:
……
UC3足够解码MP3了,为什么还要加VS1003?

网友:
看了,问题不大,Reset脚有引出?JTAG功能没办法实现啊
如果有时间的话,建议使用UC3来实现MP3的一体化功能,这比单纯外挂VS1003要有意义的多~

楼主:
谢谢DX了~
主要接了6K色的TFT,用的模拟IO驱动,估计在软解MP3,就速度不够了~
希望在TFT显示上可以达到最佳性能~多个1003也不占空间~

网友:
Reset脚没有引出?JTAG功能没办法实现啊……
嗯,TFT可以选择使用SMC用总线控制LCD,会好很多

楼主:
引出RST,JTAG就可以用了吗?
哦,那我修改下~

网友:
……你按照标准的JTAG接口引出吧?你手边有MK2,或者准备用USB下载?

楼主:
哦,只想用USB下载`

请教DX ,EVTO是做什么用的?
查找下是EVTO PA15 看资料不太懂~

网友:
EVTO,可以不用去管他,那个脚是AVR ONE!用来调试高级仿真功能的

楼主:
哦,谢谢了,那电源那么接没问题把~

网友:
嗯,如果使用USB供电的话,建议加些保护措施,比如熔丝和二极管,烧了主板的USB口可不是好玩的事情……

网友:
哇,这个芯片端口用的一干二净阿。 如果有可能的话,留个串口出来方便调试

楼主:
哦,谢谢了,`那芯片的电源呢~VOUT和VIN

to bozai 章其波
修改了JTAG为标准的,应该就可以用调试器了,`呵呵~如果有的话~

网友:
【12楼】 ppa2001
那芯片的电源呢~VOUT和VIN

具体指的是?

网友:
我也想驱动TFT的液晶,但不知道怎么用总线驱动,有没有例子参考一下啊。

期待楼主的移植,我做了块MP3的小板子,只是没加MCU,可以配合OpenUC3玩一下。另外,你的液晶是60K色还是6K色啊?我用的是4096色的6610,也有块26万色的TFT,但搞不定底层驱动,郁闷啊。

楼主:
to 【13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就是哪个AVR32的VDDOUT 和 VDDIN引脚
我理解是
VDDIN(21PIN)输入3.3V
VDDOUT(20PIN)输出1.8V 然后接给VDDCORE,VDDPLL
所以是单电源供电
对吗? 谢谢了
TO 【14楼】 shdzbsl
是65k色,最多是26W的~
有TFT的资料,就可以写好驱动哈 ~

网友:
楼上的理解完全正确。不过呢,要注意加滤波电容藕~~~~

网友:
【15楼】 ppa2001
是的,UC3虽然是双电源系统(IO 3.3V Core 1.8V),但是芯片内部集成了3.3转1.8稳压模块,所以可以构成单电源系统,当然如果你需要特殊应用,也可以把VDDIN和VDDOUT接地,使用外部提供的双电源系统。至于应用吗,你有没有听说过PC机上的CPU可以增加内核电压来超频??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