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目!论坛自产开源AVR32 mkII 测试完毕 筹划批量生产 原理图、HEX公开中

楼主(2008-07-15):
Snail MKII Demo总算是完成了,现在可以实现AVR32全系列的ISP下载功能,包括AP7以及UC3系列。并且下载非常稳定,我参加了内测,效果非常不错。
从下载的方面来说,Snail MKII Demo实现的功能和JTAGICE MK2一摸一样,与AVR32 Studio完成无缝连接,不需要其他的软件界面支持。
另外因为此版本为自主开发,对下载速度进行了优化,比JtagICE mkII 下载程序,每200K快 超过30s!!!
以下是运行部分截图

AP7的MCU信息

(原文件名:Snail mkII AP7.JPG)

选择下载

选择AP7下载文档

下载中

AP7下载信息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com1 -pjtagicemkii --gui --part AP7000 program -fcfi@0 -F elf -O 0 -v -e -R -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p\桌面\RainbowLights.elf  (WAIT)
Connected to JTAGICE mkII version 5.35, 5.35 at COM1.
Programming 37920 bytes in 3 segments.
Resetting CPU.
CPU resumes execution at 0xa0000000.

UC3的MCU信息

选择下载

选择UC3下载文档

下载中

UC3下载信息CPU resumes execution at 0xa0000000.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com1 -pjtagicemkii --gui --part UC3A0512ES program -finternal@0x80000000 -cint -F elf -O 0 -v -e -R -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p\桌面\临时文件\uc3a0512-ctrlpanel.elf  (WAIT)
Connected to JTAGICE mkII version 5.35, 5.35 at COM1.
Programming 195632 bytes in 3 segments.
Resetting CPU.
CPU resumes execution at 0x80000000.

网友:
抢个沙发,顶一下!

网友:
恭喜,前几个顶的人是不是可以发个红包?

网友:
有红包拿,顶了

网友:
看来我是稍微有点晚!!!

网友:
哈哈,顶下!谢谢傻孩子,虽然我目前还用不上AVR32。

网友:
越来越多好玩的东西了!顶!

网友:
来晚了,也要顶!

网友:
虽然现在自己无能为力但是还是要顶呀!

网友:
顶啊。向高手致敬

网友:
呵呵,终于出来了,顶一个!
那位大侠先搞个UC3的最小系统出来,很快就可以把它移植到四轴上啦

网友:
【20楼】 feng_matrix ,

我们手上已经有了这个小板了 :)

网友:
to : 【21楼】 armok 阿莫

用M16的四轴已然可以遥控飞起,只是算法过于简陋,很难飞稳
如有UC3最小系统板,并有I2C接口,则无需做很大调整,就可实验更多先进算法啊

网友:
【22楼】 feng_matrix ,

好的。等芯片一到,我们开始供应时,第一时间寄给你。(作为开源专家的免费套件)

网友:
羡慕中啊,赶紧凑银子哦

网友:
好,什么时候有的卖。。。

网友:
下载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每200K快 超过30s!!! "
这句话比较含糊?不知道原装mkII的速度是多少?snail mkII的速度又是多少?测试文件大小是多少?

ATMEL的软件好像看不到具体的时间,不过可以用屏幕录像的方式录下来,然后计算时间。

网友:
看来着东西是影响楼上的生意了。你们说自己的MKII LITE与功能与原装一样,上个图?

网友:
to 【36楼】 mcuzone 猛章
    因为只是一个简易工具,所以简单测试了一下。分别测试了5次。文件大小195632字节
标准mkII在RS232模式下,用时75秒左右,Snail mkII用时45秒左右。感觉快了一点,就写
在介绍里面了。没有系统的测试过,不要见笑。速度这个东西,只要感觉上比原版快一点,
制作人的心理就会有一点点骄傲哈,所以有自夸的情绪在里面^_^多包涵,包涵。

网友:
历害!这里的能人可不少.

网友:
原来是用RS-232比啊,可以理解。

网友:
TO 37楼:
mkII Lite V2是支持单线调试,ISP下载,JTAG下载,AVR32调试,不支持8位AVR的JTAG调试;
与原装功能一样的是mkII-CN。
如果要看图可以上我们网站,在这里上图比较敏感。
我们欢迎竞争对手,尊重竞争对手。

网友:
使用mkII Lite V2对UC3A0512编程153704 bytes in 3 segments
从unlock flash,到erase flash,到program flash,到verify flash,共耗时35秒左右,实际纯粹编程的时间是27秒左右;
如果使用原装mkII,总耗时约为32秒左右,实际纯粹编程时间是22秒左右;

AVR32的协议主要在PC端处理,所以虽然傻孩子的是USB转串口接口,而我们的mkII Lite V2是和原装一样的真正USB接口,实际上面提升的性能并没有质的变化。

不过,如果是对8位AVR通过JTAG接口进行下载,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的mkII Lite V2可以达到大于30K/S的下载速度。而串口很难达到这个速度。

网友:
时间可以精确计算的,方法如下:
使用Cgywin,在命令前增加一个命令,time,如:

不过只能计算总共的时间,没有办法单单计算编程的时间

网友:
什么时间,可以用上啊?

网友: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亲自主刀,AVR/AVR32下载一网打尽——“下载?您爱用什么,就用什么!”

    这两天,团队一直忙于设计蜗牛的公版PCB。第一批预定了OpenUC3 499+1的用户将首先拿到Snail mkII DEMO的下载器。
我们不久将公开Snail mkII DEMO公版的PCB、原理图和HEX。可能在阿莫邮购部也有光板PCB出售。

    大家下面看到的是Snail Emulator Kit的第一个版本(最新版本正在设计)。我们的思想是让大家花费最小的成本,获
得最多的AVR工具,这个Kit将支持3.3v和5v的双电压,支持STK500串行和并行下载两种模式,甚至在接入12v电源的情况
下,支持STK500高压编程模式。支持JTAG ICE。AVRminiprog的作者将为大家专门移植一个适合该硬件的开源版本。
当然,开发套件预装Snail mkII DEMO。所有这些支持的下载工具,网上都有现成的HEX或者源代码(我们会搜集整理)。
    你甚至可以用这个套件当作一个单纯的USB->RS232来使用,也可以用来学习模拟USB技术。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一些很小
的外接扩展板来实现的——这些扩展版不光提供扩展功能,还实现对应功能的呆口调线设置。例如,你想使用STK500的功能,
则你无需手工设置调线,只需要插上对应的调线小板,就可以轻松搞定。

    公开的Snail mkII DEMO的PCB和原理图是该Kit的简化版本。PCB设计基本完成,进入加工阶段,在未来的一两个星期内,
Snail mkII DEMO和Snail Emulator Kit将有望同步测试完成,他们都将作为开源套件进行发布。

设计中的 Snail mkII DEMO 下载器 公版PCB Top Layer

楼主:
嗯,嗯,希望不会让大家失望~~

网友:
Snail mkII DEMO使用IAR进行OCD

网友:
好久不见gxlujd 彩虹了,我一段时间上不了网

网友:
今天终于拿到了Snail mkII DEMO和 Snail Emluator Kit的电路板,正在调试中,庆祝下!

网友:
强烈支持一下,等这款下载器很久,呵呵

网友:
很好,丝印也很漂亮

网友:
已经公开全部DIY所需的资料:HEX、原理图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77226&bbs_id=9999

网友:
Snail MKII Demo 已经公布了,但是Snail Emluator Kit还没有公布啊?什么时候出来啊?

楼主:
【57楼】 lynnlase 学无涯
Kit和DEMO在AVR32 下载的部分原理图都是一样的,所以固件可以通用,只是kit的引脚全部引出了,可以实现多种功能
便于大家DIY自己的编程器,
或者用FT232实现高可靠性的USB转232之类的应用

网友(2009-11-09):
我问一下 各支持什么芯片??

网友(2012-08-11):
mkII-CN 有开源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