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模块,一直弄不懂如何驱动里面的6个IGBT

楼主(2008-07-15):
还是关于IPM模块,一直弄不懂如何驱动里面的6个IGBT,PDF第8页开启电压0-0.6 ,闭合电压4-5.5,但一直不明白PWM INPUT Signal 5KHZ什么意思?6个控制口UH ,VH ,WH .UL .VL .WL 是和单片机的IO口相连。是高低电平控制?还是PWM控制?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7-16,10:20:43 加入。
你的原标题:“IGBT 如果你干兴趣就看一下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文件不知道怎么上传不了,发个下载链接: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S/FSAM75SM60A.pdf

网友:
兄弟,你好!前一阵子我也发了个IGBT的贴子,没人回。我想用单个IBGT管子控制大型闪光灯,想请教一下,控告额定电流大约为75-100A,电压为400-500VDC的单个IGBT常用的型号有哪些?常用的控制芯片又有哪些?谢谢!

网友:
没玩过这个。看了下,俺的理解是:
1、PWM INPUT Signal 5KHZ:PWM输入,推荐用5kHz频率。
2、这个骗子有3对输出管,但上下可分别控制,所以有6个输入信号——当然都是PWM,上下分开控制是因为tOFF>tON,设法使两者错开一点点,就能避免上下交替时有一瞬间都导通,引起大电流的现象。

楼主:
2楼:http://www.igbt.cn/product.asp?ID=25 参考下把,其实我也是刚接触这东西。

多谢3楼  holycat 仙猫  的解答。PDF第8页开启电压0-0.6 ,闭合电压4-5.5,这个如何理解?输入控制信号是5KHZ pwm ,是否还要满

足这两个条件?

网友:
输入是PWM信号,PWM的频率是5KHZ
6个输入都是这样,但占空比不同而且随时在变化,由MCU控制
当输入信号为低电平(0-0.6V),IGBT导通,反之
当输入信号为高电平(4-5.5V),IGBT关断
请问一下LZ,该模块价格?

楼主:
终于有眉目了,多谢 hzn1948
当输入信号为低电平(0-0.6V),IGBT导通,这个低电平电压值是否由改变5KHZ的占空比来实现?
模块价格我也不清楚,等下去问下。估计80以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200多伏电压,没有一点把握,真不敢上电试验

网友:
"当输入信号为低电平(0-0.6V),IGBT导通,
这个低电平电压值是否由改变5KHZ的占空比来实现?"

感觉LZ概念有点乱

PWM控制信号是周期固定占空比变化的高低电平脉冲信号
其电压或者是0V,或者是5V
0-0.6V就是指0V,4-5.5V就是指5V
为什么要说0-0.6V和4-5.5V?
那是要说明:该IPM对输入控制信号的详细要求:
低电平信号的实际电压必须<0.6V
高电平信号的实际电压必须>4V
否则的话,IGBT会处于非开关状态,这是不允许的

楼主:
还是不明白了,既然 0-0.6V就是指0V,4-5.5V就是指5V ,那就电平驱动导通和关闭。用5KHZ的PWM岂不是不停的在导通与关闭。

网友:
不知道LZ打算用IPM驱动什么,交流电机?无刷电机?还是其它什么
先要弄清楚基本的原理

楼主:
交流电机。谢谢 hzn1948 一直的关注。现在有点理解你说的了,但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的不?有个时序图,我一直传不上,hzn1948 能不能留个邮箱,我发给你看下。

楼主:
改变5KHZ的占空比,是调频还是调压。如果是调频,调压如何实现?

网友(2016-08-29):
你好
请问下你哪个IPM后来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
楼主是想把IGBT当达林顿管功放用?
IGBT的控制就是开、关、开、关........
所以控制频率是5kHz, 准确的说, 载波是5kHz
你的控制信号是调占空比的, 不是调频也不是调压。(调咱空比可以勉强说为调压?)

既然 0-0.6V就是指0V,4-5.5V就是指5V

这零点几伏的幅度就是为了识别控制逻辑电平的。

网友(2021-02-11):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200多伏电压,没有一点把握,真不敢上电试验

不能试验时,变压器变成10来v,做吗,时序对了,在正常供电,就算短路,有变压器不会那么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