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突然飞脱了电机!!!!!!!!!!!

楼主(2008-07-15):
今天在用M16调那个20A的电子调速器

只听电机,嗒---  嘀--- 嗒----

突然飞了起来.....幸好是直冲冲的朝上飞的...

为了保险,又有负载,我交换了连接电机两个香蕉头.

所在到这里发个贴,提醒一下大家,桨一定要固定好,调那个时一开始最好

不要把桨安上.

网友:
哈哈……没有固定好吧……

网友:
调这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全程戴上护目镜。

网友:
仔细看STARMAC视频里室内测试disturbance rejection那段,测试人员是戴着护目镜去碰四轴的,况且他们的四轴还有外围碳纤框架。
一般的眼镜不行,被打碎后玻璃伤眼更严重。

楼主:
把空调打到最低.对着吹
穿上羽绒服,带两层皮手套.再带个头盔搞.
里面再带个树脂的眼镜.

网友:
一般测试拉力可以反装,安装在一个座子上放称上  这样事故可能比较小

网友:
to 【5楼】 microyao 小姚

哈哈,真有那兴致也可以这么干。

楼主:
谢谢【6楼】 luzhengmao指点.我现在桨是所装反转的.

网友:
超级暗器,杀伤力强啊。

网友:
四轴室内在线测试不要装桨,空载一样可以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