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痛 挂掉一个M16...

楼主(2008-07-16):
这个M16我己经用了半年了...刚才调电调时一不小心把十二伏的表笔(打在了大电流档,一头接了十二伏)碰到了上面...
于是M16挂了...
心痛.

网友:
呃……让我想起03年大二时挂掉的那个12864LCM了。同样的遭遇。

楼主:
检查了一下,发只挂了我用到的那一个引脚,特征字变了.其它的似乎还正常.没测试完.

楼主:
实验室净是51,找不到这个啊...痛苦.想搞一个要乘两个小时的车...

网友:
呵,我一向有存货。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因该多买几只备着。。。
高压会改变特征字?就是芯片ID ?   看来我买的tiny15 绝对是拆机垃圾了。。。

网友:
屯些元件有好处。我上大学的时候装了满满两鞋盒,现在工作了,家里台子上都码起长城了。私人元件库。

网友:
我破烂多

打中学就开始收了

呵呵

现在我屋里都快没地下脚了

网友:
我都挂了好几个了。有的是融丝位没搞对,有的是烧掉了。

网友:
没挂过.不过一共有好几个..

网友:
融丝位没搞对,不算挂,可修复!

网友:
microyao 小姚
这个芯片还可以用的,只是那只引脚坏了。
曾经类似经历,把TWI数据输出脚接了12V,该引脚损坏,其他功能完全正常。

网友:
以前,实验板的1117-ADJ,芯片坏了,电压一下升到了10V, 把我的MEGA16烧死了,烧不进程序了,只能运行之前烧的程序

楼主:
我现在还在用那个芯片.

【6楼】 Alex_rcpilot 这个芯片我有屯货(1个)...但是不忍心扔这个啊.有感情了.

我现在寝室里的电子元件类的东西己经装了六个大袋子了..

下面是我家里的桌子...

现在家里的仪器有点老.唉.

(原文件名:Image(046).jpg) .

网友:
我买的几个AT89S51单片机刚买回来时ID都是正确的,用了一段时候后ID都会变的乱78糟的,但下载程序还是可以的。
不知道是什么指令改变了ID号。

网友:
呃……我倒是有个习惯,总担心片子阳寿早尽,所以手边始终有些备件。最常用的是贴的M8,存着十几片;M16贴的3片,插的两片;PIC18F4550三种封装各6片;128脚CY7C68013板上一片,闲置一片……也就是S3C2410没必要备片了,备了也没法自己焊。

网友:
在我手上死掉的芯片多了,就再也没有心痛的感觉……

网友:
我更心疼的是ATMEL这flash的片子写一次代码就加密做成产品卖给客户了,还有那么多次烧写寿命都没玩爽呢。一次搞定用OTP多省,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