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焊接好的AVR-51多功能实验板卖?

楼主(2008-07-16):
在学习马老师的书,想买套AVR-51多功能实验板
但网站上的两套AVR-51多功能实验板都需要自己焊接
我不是学电子的,不会焊
请问哪有焊好的卖?
非常感谢!!!

网友:
不会就要学...

楼主:
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了吗?

若从头开始学,需要哪些知识?

网友:
自已焊呀,我也是自已焊的,好焊的不得了,又没什么高难度的,都是分立的,焊好在分块去调试,对自已也是一种提高!!!

网友:
阿莫,我们电子系的学生拿到你的散件后,恐怕也有50%不会焊,或焊不好。焊错的,假焊,漏焊就不提了,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检查和修正。上次我们买的散件就是让学生动手,结果把我累的要死,要帮他们准备工具,教他们如何焊,还要帮他们检查和修改.....所以这次我也不敢......。

就这样的学生,在学校里还不认真的学习,光抱怨说现在出去找不到工作......。我心里想,还好我不是开公司的。如果是个公司老板,这样的毕业生你要吗?

网友:
一般搞这些之前,会有一门电工基础课吧。我学的时候就是拿个烙铁让人焊个几十上百根细铜丝在一个万用板上,在规定时间内得完成。焊好了还要拿老师检查,对光一看,焊点不饱满没光泽的都算不合格,一个不合格就扣几分,最后要折算到课程成绩里的。基本上这几百根铜丝焊下来自己就有感觉了。学生还是白纸一张,是胡写乱画还是一笔一划有时候还得过来人点拨

网友:
焊接技术应该要学的拉,这个不学怎么搭建电路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