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东莞装宽带,为了防止限制电脑接入台数,到底是装电信的呢?还是网通的呢?

楼主(2008-07-16):
现在准备装个宽带然后接入至少4台电脑, 电信宽要限制电脑接入台数,网通质量又不知道怎么样,很郁闷啦,请东莞的朋友提供下意见参考,谢谢!

网友:
东莞哪里,什么时候开始限制?我怎么没有听说

网友:
电信只限制单根线的带宽,至于接几台电脑根本就没法限制

网友:
网通的限制多机共享上网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

我在寮步,电信已经说过了,不允许两台以上的电脑同时共享一条网线。

armok, 你的是装路由器后出现的问题吗?还有,如果公司组网,多台电脑同时通过路由器上网怎么解决?

4楼的,能确定网通也限制多机共享上网吗?那些营业员说没有限制...

网友:
ADSL后接一个路由器,后面拖多少都无所谓,我家装修时还免费拉了一根网线给邻居用
家里每个房间都做了网口,包括厕所卫生间,不过目前家里只有一个台式机加一个笔记本
路由器外网只有一个IP,动态静态都可以设,看服务商种类
内网IP外网根本无法访问的,内网IP的数目也与外网IP无关

网友:
电信完全可以技术上限制ADSL用路由,有些地方几年前就这样做了

网络尖兵 不会没人听说过吧

楼主:
那有什么解决办法没呢?总不会就这样子任人宰割吧??? 囧rz

网友:
前一阵子听说广东省开始查一拖多上网的了,说是违法!

网友:
装宽带时,人家给你装好猫,能上网就走了,多机上网都是自己捣鼓的!嘿嘿
潜规则!呵呵

网友:
我也东莞的,用的也是电信的ADSL n台机上网,没有什么事的说.
6楼,正解.
技术上限止多拖.可能会造成很多用户上网不正常.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