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是靠什么搜索到使用D版的?又该如何应对呢?

楼主(2008-07-16):
我看坛子里很多人都提起公司收到P的律师函,说掌握证据,正使用其D版

那,P是通过什么掌握的证据呢?难道真的只是通过网络后门?

我觉得应该不仅仅是网络,是不是还通过电路板生产厂等得到确切证据?

各位:你们都是怎么应对P的呢?换其他软件?请推荐免费的绘图软件

断网?断网真的好用吗?若依然使用其软件,仅仅断网,我觉得是没意义的,
      很多人都说最后是版权局派人到公司查,封电脑。请有类似经验的朋友指点!

我是晕了,P靠最初的D版拥有了大量的用户,现在高校的相关专业也都教P
现在开始收网了。

网友:
装个网络防火墙,DXP对网络的访问一律禁止。

楼主:
【1楼】 gxlujd 彩虹
我还在用 P99SE

P99SE是否 版权年限过期? 现在还有卖P99SE的吗?多少钱?向什么公司买?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AVR猎手在做protel代理,他应该能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彩虹,期待 AVR猎手解答

楼主:
99在防火墙里看不见,我用的江民杀毒软件,江民的防火墙里没显示99在联网

网友:
肯定是通过网络,
PCB厂家也在用D版 , 他怎么可能会断自己的路呢?

还有就是PROTEL,知道我们公司多少台电脑在用D版,
有证有据,要起诉我们~!

如果它PROTEL,低于1000块,我们可定买,可那么贵实在买不起啊。

楼主:
【6楼】 jackiezeng  那现在打算怎么办?

楼主:
如果卸载P,是不是不会再收到律师函了?

网友:
曾经听说过一种说法 不保证真实性:
某些行业软件的国内代理商,直接向可能用到该软件的公司发函,说你们用了D版的某某软件,如果不停止使用就得购买正版,否则就吃官司云云。

收到函件的公司会有一定的比例会心虚去买正版,这样代理商就有生意上门了:)

楼主:
【9楼】 mail2li
不是这么简单,
说得有板有眼,很详细,很具体
所以现在真的不知所措,真的想不用P,而换其他软件
P买得太贵,听说是12.5W一台,天文数字
要是现在还能买P99SE还行

网友:
断网把,给你配2台电脑!

网友:
和楼上建议一样,有那钱不如多买如电脑,3000差不多了吧?专门用来画板,绝不联网。

楼主:
断网 真的好用吗? 要是真好用 我就用两台电脑

楼主:
有没有 哪位朋友也收到P的律师函,然后断网,之后就没再收到P的任何骚扰?

网友:
我在装AD6.3的时候用瑞星防火墙给禁掉网络访问,结果AD6就不能打开,找了好久才发现恢复它访问网络的功能才能正常打开。

网友A:
我用的据说是正版的。
是在学校时在老师那里偷着拷出来的,这正版不知真的假的。
o(∩_∩)o...

楼主:
估计不是吧
要是正版怎么可能让你安无数台
看坛子里,一般买一套正版 只能装一台机器,一个人用
太狠了,太贵了

网友:
两台电脑,最保险

另外一台通过手机上网,来吧——小样的!

网友:
sunny1500 晨辉

跟帖很及时啊,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怕收到法务函?
给你一个法务函样本看看,网上找的。

网友:
前几天有个姑娘打电话,很含蓄,呵呵。
是做protel推广的,问有没有用过AD6,我一听就不对劲。警觉起来,对她讲我们电脑配置差,装不了也用不了,并且以前用99是经常出问题,所以现在很少用了,基本上把电路设计这一部分外包了。只是接到外包设计的文件才偶尔用一下。
然后这姑娘就讲可以提供使用版本和派人上门培训云云,但是我不感兴趣。

不过事实上,以前用protel感觉确实不爽,经常出现软件故障,烦不胜烦。加上后来的版本越来越臃肿,索性不用了事。

楼主:
【21楼】 smallsnail 燕青

说对了!

楼主:
【22楼】 guantingwei

很机警,否则,再次打过来的电话就不含蓄了

这帮人简直是流氓

网友:
不过那姑娘说话好温柔啊~~~

说是给我发ad6的介绍资料,下午再打电话。

下午这姑娘打来电话还问有没有收到,我说还没来得及看,对方也没说啥。晚上一看,嘿,看起来没给发。晕倒

不过越来越不认同protel软件本身了,远离,闪

网友:
通过网络,防火墙没反应,已确认

网友:
以前用卡8,设置了似乎没用。局域网内多个打开还是死机,根本没办法用,小企业买套软件还不如……。

网友:
本公司已经被告了,只能花10多万买了正版的AD6。99se已经不卖了。哎,放着好好的99SE不能用只能用破AD6了。。。。。。浮动授权超级不爽,就那么几个点,人一多就不够用了。各位用PROTEL的小心点吧,要是个人用估计不会告你的,公司用最好注意了。。。

网友:
99SE应该不是通过网络的,一般都是先打电话搞推销,介绍你参加PROTEL的研讨会,然后问你公司的详细情况,有没有人对PROTEL感兴趣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注意了,直接告诉他我们不用PROTEL,那个东西太垃圾了,我们都用CADANCE,气他吐血,或者告诉他们我们公司搞电气的不画电路板,就买PLC做工程,反正都是带电的。要不然你松一点口告诉他们你用过,那你就等着收律师信吧,小公司根本打不过人家的,人家上门查盗版,直接带着版权局的人来的,还有法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我已打算不再使用了,卸载

就是以前的图纸查看是个问题,晕啊

若是 如【29楼】 igoal 所说,岂不是两台电脑也不顶用?
以前的图纸怎么看啊,哎

网友:
上本,断网!!
并且这个本没有入公司帐……

查到了也说是个人的,他拿你没办法

网友:
楼上的,你那招根本不好用的,只要是在你公司发现的,就算你公司头上,因为已经是给你公司干活了,相当于盈利性使用了。就算不怪你盈利,也算你个人的,那查到了怎么办?不罚你钱了,你把你机器上这套PROTEL买了吧。。。。。。。。

网友:
想起来 , N年前 我呆过的公司, 吃到过微软的律师信,说我们用了盗版XP巴拉巴拉的,害得我们后来掏钱买了授权完事。
后来就纳闷用盗版的那么多,咋微软就知道我们呢?
后来IT部门的同事的解释是:某个SB装盗版XP的时候,填写用户信息的时候, 把公司名、电话、地址统统填了,而且还写的是真实情况。然后联网时候就给微软知道了>_<

网友:
有点搞笑····

网友:
不入公司帐,查到了是可以说个人的,个人对用于研究目的,是不需要购买授权的。这个是国家规定的。

希望大家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应该是网络,据说他们加入了一个什么版权保护组织,软件开启后通过网络发送本机信息到这个保护组织的服务器。防火墙不起作用,他们同微软商量好了,使用的系统的什么功能,屏蔽不掉。我用费尔防火墙在局域网试过99se,怎么屏蔽都不好用,一直弹出“什么号多机器同时使用”。

楼主:
【36楼】 mydows
商业软件联盟BSA
微软也是其成员

网友:
一句话:最强的黑客也顶不住拔网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断网最牛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网友:
很是认同啊

网友B:
看Protel文件,用AutoVue

无限期试用

网友:
AutoVue ,那里有的下?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
特别是【41楼】 quanyu2 螃蟹
提供了看图软件,以前我没听说过这个软件,看介绍能打开500中格式CAD文件
正在下载....

楼主:
【42楼】 huanxian
迅雷
一大堆

楼主:
此软件的readme
列出所支持的软件格式

楼主:
刚刚安装了19.2的DEMO版,
好用,可以打开P的SCH和PCB
甚至可以查看原件的参数
挺好用
谢谢【41楼】 quanyu2 螃蟹推荐软件

楼主:
http://www.cngr.cn/dir/softdown.asp?softid=16179

这个是绿色版
好用

楼主:
AutoVue SolidModel Professional V19  500种以上的CAD_CAE_CAM图像格式看图软件  简体中文绿色特别版ourdev_350890.rar(文件大小:42.70M) (原文件名:AutoVue SolidModel Professional V19  500种以上的CAD_CAE_CAM图像格式看图软件  简体中文绿色特别版.rar)

楼主:
以上是我试用过的绿色版
上传到OURAVR,
方便其他朋友下载

网友:
这个软件以前坛子里有过介绍 好像就是quanyu2 螃蟹 开的帖

楼主:
【50楼】 lofeng
以前没注意,呵呵

楼主:
找到 【41楼】 quanyu2 螃蟹  的帖子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9311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quanyu2&bbs_id=9999

网友:
用来用去还是protel99se好用,用过dxp,但有时打开99的图还是有点错误,所以还是用回99

网友:
我们公司的IT 也收到,但我们的PC是没权限装任何软件的,奇怪, 会不会随便写个 "prot-el"字母也犯规?

网友:
为什么不在主机上装个VM,在VM上跑DXP,这样断开VM网络,看它还能怎么样的,还有,如果有几台电脑共用一个SN,只要用防火墙禁用 20000,20001,20002的端口就好了.

楼主:
【55楼】 linjpxt
这招不错,看来是有高招啊

网友:
个人意见

公司使用的话

1、用开源软件

2、如果不愿意用开源软件,则不要用Protel

3、如果一定要用Protel,则用虚拟机安装之,并且记得把虚拟机用来装Protel的那个磁盘映像文件加密、设权限,同时做个方便的连接以便匪来时一键删除之……

网友:
【55楼】 linjpxt
你这招好用不?以前没听说过。

网友(2008-08-29):
【59楼】 mydows
好用。装虚拟机可以算是另外一台电脑了。
如果电脑硬件配备高的话一台虚拟机可以相当于4台电脑以上。
基本没人查的了你。。。

网友:
15楼:装AD6.3的时候用瑞星防火墙给禁掉网络访问,结果AD6就不能打开,找了好久才发现恢复它访问网络的功能才能正常打开。

如果有人买了正版 而从来不上网,那就不能用他了? 有点没道理哦  不上网的用户就无权买软件了

网友(2010-05-17):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仅仅是网络,是不是还通过电路板生产厂等得到确切证据?

这个可能有!

网友:
我以前在的那个公司前后收到了,AutoCAD和Protel的律师函,AutoCAD当时好像买了,据说花了1.5W。 Protel的拖了很久没动静,后来有个女的打电话说,以前负责的那个同时离职了,关于我们公司盗版的问题现在由她接手了。 我就说我们已经买了PADS软件了,你们的Protel太贵了,买不起。 没想到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哈哈

网友(2014-07-18):
路由器防火墙,可以试试,
还有就是:HOSTS这个文件也可以屏蔽,试试看,

# For example:
#
#      102.54.94.97     rhino.acme.com          # source server
#       38.25.63.10     x.acme.com              # x client host

127.0.0.1       localhost

网友:
为什么要用本机来屏蔽?路由器是吃翔的???用路由器屏蔽端口或者IP或者域名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Protel文件,用AutoVue

无限期试用

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据说是正版的。
是在学校时在老师那里偷着拷出来的,这正版不知真的假的。
o(∩_∩)o... ...

学校里面用盗版一般都是不会找过来的。。。找过来的话,那就干脆不用了。。。。
但是有钱一点,出名一点的学校都会买正版。。。。。

网友:
正版Altium Designer的用户信息是存在他的服务器上的。购买软件后,通过与软件关联的账号由网络从他们服务器获取激活信息来激活。当然,第一次激活后,可以另存激活文件,下次激活可以用这个文件来激活。AD软件每次打开后,会暗地里连接他的服务器,看里面有没有激活信息,如果服务器里没有你使用的激活文件对应的信息的话,会进行记录。由代理通过一些手段查到对应IP是哪个公司的,然后会发律师函。

登录AD官网可以查询到正版软件的激活信息,另外在AD软件里可以查询到软件被激活的次数,每次重新安装,点击获取激活文件后,服务器上都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