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X在IAR上的移植!

楼主(2008-07-16):
AVRX操作系统在IAR AVR上成功移植!只要方法正确可改到任何IAR AVR版本上,步骤如下:
1.生成AVRX库文件:AVRX.LIB(实际是AVRX.R90改名方便见名知义)^_^
  1.1 对照avrx目录下的Mmakefile文件,确定OS所需要的文件
              ASRC =  monitor.s \
                serialio.s \
                avrx_tasking.s \
                avrx_semaphores.s \
                avrx_resetsemaphore.s \
                avrx_reschedule.s \
                avrx_singlestep.s \
                avrx_terminate.s \
                avrx_halt.s \
                avrx_priority.s \
                avrx_suspend.s \
                avrx_testsemaphore.s \
                avrx_message.s \
                avrx_recvmessage.s \
                avrx_timequeue.s \
                avrx_starttimermessage.s \
                avrx_canceltimer.s \
                avrx_canceltimermessage.s\
                avrx_generatesinglestepinterrupt.s\
                avrx_eeprom.s

        OBJ =        $(ASRC:.s=.o)

   1.2  将所有的.s文件改为.s90,注意serialio.s90(serialio.s)可以不用!后面再讲
   1.3  运行IAR AVR,将以上更改的文件加入到工程中(serialio.s90不用加)
   1.4  编泽生成“library”
   1.5  将生成的目标文件AVRX.R90更改为AVRX.LIB

楼主:
这是更改好的库生成工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349490.rar(文件大小:560K) (原文件名:AVRXIAR.rar)

楼主:
2. AVRX库与自已的工程熔合注意事项:
   2.1 将AVRX.lib拷入自已的工程主目录
   2.2 将几个主要头文件:avrx.h  avrx.inc  avrx-ctoasm.inc  avrx-io.h  avrx-signal.h...拷入工程主目录
   2.3 将avrx_iar_vect.s文件改名avrx_iar_vect.s90后入工程主目录,一定要加入!否则编泽不过!
       编泽,
        肯定出错:
                  Fatal Error[e72]: Segment AVRXDATA must be defined in a segment definition option (-Z, -b or -P)

   2.4 解决办法:
            打开avrx.inc文件:

#  define _GLOBAL(Label, Size) __global Label, Size
#  define _STATIC(Label, Size) __static Label, Size
#  define _DATASECTION RSEG AVRXDATA:DATA
#  define _CODESECTION RSEG CODE:CODE
#  define _FUNCTION(A) PUBLIC A
#  define _ENDFUNC
#  define _PUBLIC(A) PUBLIC A
#  define _EXTERN(A) EXTERN A
#  define _MODULE(A) MODULE A
#  define _ENDMOD ENDMOD
#  define _END END
#  define lo8_pm(A) LOW(A/2)
#  define hi8_pm(A) HIGH(A/2)
#  define lo8(A) LOW(A)
#  define hi8(A) HIGH(A)
#  define _DB DB
#  define _EQU(A,B) A: EQU B
#  define _ALIGN EVEN
#  define _SFR_IO_ADDR(A) (A)   /* IAR does not use this */

是“#  define _DATASECTION RSEG AVRXDATA:DATA“中的”AVRXDATA“  诺的火!打开工程的OUTPUT下的
工程配制文件:.xcl (注意有二个.xcl) 将AVRXDATA段加入内部Ram数据区就可以了

// Data (SRAM, external ROM or external NV RAM) memory
-Z(DATA)TINY_I,TINY_Z,TINY_N=_..X_SRAM_TBASE:+_..X_SRAM_TSIZE
-Z(DATA)CSTACK+_..X_CSTACK_SIZE=_..X_CSTACK_BASE-_..X_CSTACK_END
-Z(DATA)HEAP+_..X_HEAP_SIZE=_..X_SRAM_BASE-_..X_SRAM_END
-Z(DATA)IOSTREAM_N#_..X_SRAM_BASE-_..X_SRAM_END
-Z(DATA)NEAR_HEAP+_..X_NEAR_HEAP_SIZE=_..X_SRAM_BASE-_..X_SRAM_END
-Z(DATA)RSTACK+_..X_RSTACK_SIZE=_..X_RSTACK_BASE-_..X_RSTACK_END
-Z(DATA)NEAR_I,NEAR_Z,NEAR_N=_..X_SRAM_BASE-_..X_SRAM_END

-Z(DATA)AVRXDATA=_..X_SRAM_BASE-_..X_SRAM_END

楼主:
3.定义中断向量
    用过IAR高手,应该知道怎改了!写了好长时间,等有空再加上!

网友:
强啊,我还在为gcc源码到iar的移植发愁呢
谁能将Procyon AVRlib移植到iar就好了,库很多啊

网友(2010-06-04):
主啊,强啊,能不能再讲解一个实例,说明怎么应用就更好了

网友:
绝对菜鸟的我从未用过GCC和AVRX,看了这么好的帖子,也忍不住想做一次avrx到IAR的移植,下载了LZ提供的AVRXIAR.rar,按照LZ教程的步骤一步一步做后,IAR成功编译!于是将自己的项目融入,更改LINK文件,再更改向量表,IAR再次成功编译!IAR DEBUG选为Simulator后调试,结果发现程序跑不了多少,cstack和rstack即变为0x0000(有时对某个地方有点小改动,又只显示它们溢出),万般无奈,还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