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mega16和64的片内EEPROM读写程序能够通用吗?

楼主(2008-07-16):
以前用atmega16的读写片内EEPROM的程序,正常,换成64后写不进去,请问老师64的与EEPROM有关的寄存器,包括程序是否与16的不同?
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e2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r)
{
    while(EECR & (1<<EEWE));
    cli();
    EEAR = addr;//EEPROM操作地址0-511
    EECR|=BIT(EERE);//EEPROM读取
    sei();
    return EEDR;//EEPROM读取数据
}

//功能:单字节写函数
void e2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wData)
{
    while(EECR & BIT(EEWE));
    cli();
    EEAR=addr;//EEPROM操作地址0-511
    EEDR=wData;//EEPROM数据0-255
    EECR|=BIT(EEMWE);//允许修改EEWE
    EECR|=BIT(EEWE);//EEPROM写入开始
    sei();
    return;
}

网友:
你首先应该自己看手册,对照M16和M64在EEPROM方面的差别。

楼主:
我对照了两个芯片的中文手册,发现两个芯片除了容量大小不同外,没有任何差别,包括资料中提供的例程都是一样的
但64中读出的数据始终是FF

楼主:
我编了一个小程序(16),只是写eeprom的,然后再读出来,发现也是不行。而把那个能通过的16程序其他部分都封上了,只剩了和那个小程序相同的部分,但这个程序就能够正确写入和读出。看来和16 或 64没关系。请问是不是avr调试器中需要设置哪个选项?多谢!
就是这么个极其简单的程序:
int main()
{
        e2prom_write(30,0x68);
        z=e2prom_read(30);
        z=e2prom_read(30);

        return 0;

}

楼主:
问题解决,是general里设置的问题,改为-0s后正常

网友(2011-11-30):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是general里设置的问题,改为-0s后正常

这个general设置在哪里?你用的是什么软件AVR Studio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