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四相八拍的M8驱动程序[带仿真]

楼主(2008-07-16):
名称:  步进电机四相八拍M8驱动程序
文件名:steper.c
作者:  eastboy
日期:  2008年7月16日
版本:  1.0
申明:  按键部分程序参考了raosibin的4×4按键状态机思想程序
说明:
   1.可通过按键选择正转或反转,碰到限位开关后自动微调上一次微调值后停止;
   2.可通过按键微调,即低速转动,以便精确调整位置;
   3.仿真时通过两个按钮模拟前后限位开关,以模拟实际生活当中步进电机带轴运动时部件的前后电限位,
     程序并可自动记住以前后限位开关为基点的微调步数;
   4.本程序只是通过了软件功能仿真,未做实物实验,不保证实际使用时可用,实际使用时应做相应参数调整;
   5.本程序未加入电机过流保护部分,有兴趣可以自行加入。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49590.JPG(文件大小:303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ic00.JPG)

网友:
不过,有空我搭个电路实验下、

网友:
好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加减速控制。

楼主:
回楼上的,暂时只是实现控制转动,加减速未考虑进来,过几天再把带加减速控制的贴上来

网友:
正需要~收下~~谢谢

网友(2009-08-07):
这也能仿真~~收了

网友:
Proteus能模拟单片机很不错

网友(2010-11-17):
我参照铜河的做了一个ATmega48驱动步进电机的Proteus仿真:
可以实现通过按键控制:加速、减速、驱动方式(四相单四拍、四相双四拍、四相单双八拍)、正反转。
http://wenku.baidu.com/view/e26ca331b90d6c85ec3ac67b.html

网友:
请问下,如果我的步进角度改为3.6度的时候,如果用四相八拍的方式,程序怎么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3.6度,每转就是100步,8拍的话,每转就是12.5个齿?

网友(2012-05-30):
痛苦啊,正要找这方面的资料,可惜下载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