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 为什么ATMEGA32的定时器要做一个相位修正PWM?它的相位修正体现在哪里?

楼主(2008-07-16):
如题:
ATMEGA32 定时器T0,T1,T2有快速PWM,相位修正PWM,而T1另外还多出了一个相位频率修正PWM,我有两个疑问:
1.  PWM为什么要相位修正?相位修正体现在哪些地方?
2.  为什么还有一个相位频率修正PWM?相位频率不准吗?相位频率修正的效果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楼主:
怎么没人关注呢?自己顶一个

网友:
我也不明白你什么地方不清楚。首先“修正”的概念不是非常准确,用“可调”可能更加好一点。

相位可调和相位频率均可调有相似的特点,对于具体产生PWM讲,比如在相位可调方式中,当你改变的占空比时,其相位也跟着有变化(表现在一个PWM波周期中,电平上跳或下降的起始点也变化)。

相位可调和相位频率均可调主要是应用在变频和马达控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