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的串口的使用

楼主(2008-07-16):
一直以为proteus 仿真的MCU的串口的没办法与仿真环境外通信,
今天经人指点才明白了P有这个功能,而且支持的挺好:

下面是我经高手指点,使用后自己整理的东西,希望没人说我抄了不写出处.如有雷同请砸砖.

加入名为"COMPIM"的元件.就是这个元件提供了仿真环境与真实环境的通讯功能.

加入COMPIM元件 (原文件名:COMPIMjpg.jpg)

这是设置参数:物理端口与仿真的尽量一样,省得出错也找不到错的地方.

元件参数设置 (原文件名:SET.jpg)

重要概念:
物理端口连:就是指占用哪个物理端口 ( 在"设备管理器","端口"中看到的)  来进行通讯.
             使用效果就象一个上位机软件占用了这个端口一样,而这个上位机,就是仿真的MCU.

             再引申一下:如果我有一个真实的MCU板子,插在PC的该端口上,那就能与这个仿真的MCU进行通讯了.

             也可以在另一台计算机上运行上位机软件,将两台计算机COM口相连,那就能与这个仿真MCU通讯.(还有另一个方法来实现这个功能,下篇再说)

虚拟端口连接参数:元件与仿真的MCU的连接参数,这要与仿真的MCU的设置相同.

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元件,是TTL电平的,使用时直接与MCU相连. 还有要注意的:RX与MCU的RX 相连, TX连TX.

楼主:
另一个重要东东:
虚拟端口:

虚拟串口设置 (原文件名:VP.jpg)

用软件来生成COM口,进行通讯:
一般做为"桥"来使用:
   比如两个软件,他们都是通过COM进行通讯,而我要在一台机器上调试,怎么办?
   有两个办法:1,你的机器有两个串口,用一条线连接就行了,两个软件各使用一个不同的端口
              2:用该软件.

使用案例一:上位机软件与P中的仿真MCU进行单机通讯:
仿真出来两个端口:COM1  COM2,那么该如何设置?

1:上位机打开COM1,

2:P中的COMPIM元件的"物理端口"设为COM2,注意连接参数要跟上位机软件一致.

这样简单的一个COM桥就使用成功了.

使用案例二:两个通过COM口进行通讯的软件在一台机器上进行调试
1:上位机A打开COM1,

2:位机B打开COM2,

OK,完工.

这是软件: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6.0.1.115

楼主:
没人理会?
汉!

估计是我以为是啥大发现了,原来大伙都知道了,就我一人不懂....

网友:
用得人少,一般开发板都带串口.
我也下了个proteus,后来发现要学会用也需要时间,干脆直接搭电路算了.

网友:
主要是avr直接下载很方便,而且winavr生成的cof文件很不完善,不像picc,armgcc编译出来的很好,用仿真还可以查看变量,所以上仿真没多大优势。

网友:
这个,其实我早知道了!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才没人关注你吧!

网友(2009-01-09):
记号,学习中,很有用的信息,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

网友(2009-03-03):
谢谢楼主!这个软件可以解决无串口的手提用!

网友(2009-05-10):
我不知道啊~学习了LZ

网友(2009-10-31):
我来顶一下!

网友:
试了下,不错。。。。。。。
顶了。。。。。。

网友:
我现在才知道啊,谢谢搂主,正需要

网友:
不错,谢谢楼主,正疑惑呢

网友: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工具,我觉得应该有,但一直没找到这个器件

网友:
so wonderful,太谢谢你了。

网友(2010-05-14):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啊  我最近才知道这些东西

网友:
大家都知道了,我就没有仿真过。顶楼主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这部分

网友:
楼主真好,我连网页都下下来保存了...谢谢谢

网友(2010-08-13):
比较实用的工具,要顶一顶

网友:
今天正好用到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
经常用啊.
把外置GPS模块和TC35I模块和Proteus里ATMEGA8就这样连接起来,用几个虚拟终端监控通讯状况,一个字,爽.

网友:
虚拟端口 哪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带的:COMPIM

网友(2010-09-22):
正好要用

网友:
挺有用 的,谢谢,刚好用的上

网友:
最近才知道

网友(2011-05-24):
我还不知道,谢谢楼主!

网友(2011-10-31):
对我万分有用,感谢楼主

网友:
我正要用,感谢分享

网友(2012-07-10):
正好要用  顶起

网友(2012-08-14):
十分感谢啊  我最近才知道这些东西

网友:
这个是比较好玩,LZ辛苦了